求助:用欧姆龙PLC对十二个电磁阀进行循环控制

楼主(2006-05-24):
本单位要对十二组水样进行循环检测,循环检测的流程是用十二个电磁阀控制十二个管路,每一路电磁阀开足以后五分钟关闭阀门,关到位后开启下一组电磁阀,然后循环往复.电磁阀带开到位和关到位的输出,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PLC程序应该怎么写,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PLC为OMRON的.谢谢!!!

网友A:
欧姆龙的操作手册里面有一个编程实例,可以满促你的要求,稍作修改就可!

网友B:
广东省东莞TEL:13532995757
  可以联系我OMRON是那一种型号的?

网友C:
我建议用移位指令比较好。

网友D:
太容易了

网友E:
何俊:做好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画个出来,很简单的。

网友F:
蒙毅,麻烦你帮帮忙啊,画一下发到我邮箱,yhtq@sina.com

网友G:
移位指令比较好。如还不行可找我13138785586

网友E:
何俊:你所用的电磁阀只有开的线圈还是有开的线圈还有关的线圈?就是说当电磁阀线圈得电,阀开到位后如果线圈失电,那阀会回到关的位置还是会停在开的位置,然后要再使关阀的线圈得电才可以使阀关到位?

网友F:
蒙毅:线圈可以开关

网友H:
如果你在东莞的话可以联系本人.本人最近有大把的时间
            QQ:344415537
            E妹:auto-plc@163.com
             绝对免费

网友E:
计时器T1--T12都设置为5分钟,T13设置的时间为阀从开到位到阀关到位的时间再多一点点,当某一个阀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开到位信号,也没有关到位信号的时候就检测为故障信号,阀全部停止,然后等修复后阀又从一号开始,因几个没用OMRON的PLC了,资料也找不到,一时记不起怎么用移位指令了,所以用这个普通的线路画了一下,画得不好,请别见笑了。 如果你有什么别的控制要求,可以随时增加程序.

网友I:
蒙毅,真的是做得很到位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呵呵!!

大家多交流~~
jonson0918@126.com

网友C:
仔细看了你的程序要求,用移位指令似乎可以,但实际不行。因为在每一个阀断电返回的过程中,12个电磁阀都不带电。而用sft移位指令时,在任何时刻总有一个阀带电,无法实现你要求的实现的逻辑。

网友F:
在使用移位指令时是总有一个内部继电器为ON,我可以让这个内部继电器串联上一个别的条件使输出不为ON,所以我认为移位指令还是可以的

网友F:
蒙毅老师:感谢你的程序,程序基本看懂,只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阀门你怎么只用一个输出呢,一开一关最少要有两个输出啊.

网友E:
我上面就问过你了啊,
“何俊:你所用的电磁阀只有开的线圈还是有开的线圈还有关的线圈?就是说当电磁阀线圈得电,阀开到位后如果线圈失电,那阀会回到关的位置还是会停在开的位置,然后要再使关阀的线圈得电才可以使阀关到位?”
可是你回答得那么不明确,
“蒙毅:线圈可以开关”
所以我就理解成就一个线圈了,当线圈得电时阀就开,失电时阀就自己关了。

网友J:
蒙老师你做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