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欧姆龙对十二个电磁阀进行循环控制

楼主(2006-05-24):
本单位对十二组水样进行循环检测,循环检测的流程是用十二个电磁阀控制十二个管路,每一路电磁阀开足以后五分钟关闭阀门,关到位后开启下一组电磁阀,然后循环往复.电磁阀带开到位和关到位的输出,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PLC程序应该怎么写,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PLC为OMRON的.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SFT位移指令,每完成一个阀就往下移动一位,以此类推,十二个全部完成后,再从第一个开始循环,周而复始.

网友B:
楼上的方案正确

网友C(2009-09-27):
步进指令更好用些。比较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