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熔接机故障

楼主(2006-05-24):
现有两台超声波熔接机,一台不能熔接,一台有时能熔接有时不能。请教各位大虾:可能的故障原因和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
没人接招啊??

楼主:
各位路过的高人支招啊,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超声波振荡电路与放大电路。对于时好时坏的检查开关是否接触不良,电路板有没有虚焊。可以用震动法检查。

楼主:
多谢熊大侠!在下即刻操练去也!

网友B:
再看看超声波发生器(压电元件)有没有破裂!

网友C:
     有时能熔接有时不能的:应该是虚焊,对着PCB板仔细看和摇摇就可以找到,还有接线插和震子是否连接牢固
     不能熔接的:电源整流电路是否完好?开关管是否完好,一般驱动IC是不容易坏的.开关变压器的次级限流电阻是否完好?震子是否完好,建议震子用代换法代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