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相电机的星三角启动问题。。高手进啊

楼主(2006-05-24):
        各位高手我是新手想请问一哈。关于用星三角启动的时间继电器的整定时间的问题。。我不是很懂。我这有1台45KW6级笼式的电机。我自己算他的星三角启动的整定时间是16秒 这样算的不知道对不对、在网上看的/千瓦数开个方再乘以2积再加445开次方不就是6。7吗?乘2加4不就是16秒吗?但是我那台电动 机老师夫把他的时间继电器整定时间是10秒。。偶日、差好多啊。。为什么10秒也行啊。希望高手给个算法。。解决好这个问题好让我们菜鸟学习哈字谢谢

网友A:
星三角的目的只是减少冲击电流,时间大概就行了,没什么算法!

网友B:
一般负载为风机水泵等重惯性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可能适当调得长一点,负载为带动变速齿轮箱可以稍微短一些,你自己可以判断的,起动的时候一般觉得星形时候的电机转速和额定转速差不多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当星形起动的时候觉得电机不再升速了就可以转换成三角形了。

网友C:
我们这一般是星形接法启动达到80%额定转速就可以转三角形接法了。

网友D:
时间大概10S左右就行了,90KW以下,看现场情况调整

网友E:
根据负载情况选择,大约10s-20s之间.

网友F:
根据经验,当你试运行时,起动电流下后立即转换,减少冲击电流即可.

网友F:
根据经验,当你试运行时,起动电流下降后立即转换,起到减少冲击电流作用即可.

网友G:
三楼和小电机说得都对

网友H:
根据负载情况选择

网友I:
要看电流来确定

网友J:
时间大概10S左右就行了

网友K(2006-09-12):
一般设为20s左右

网友L:
更具負載情況來決定.

网友M:
1、“小电机:”说的对:

“ 根据经验,当你试运行时,起动电流下降后立即转换;”

2、你观察电流表只要电流下降下来所需的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的整定时间;
3、你说的计算公式有问题,不对。

网友N:
支持二楼的蒙毅:
    当星形起动时电机不再升速了就可以转换三角形了。
也就是星形开始起动到星形最高速这段时间就是起动延迟时间。

网友O:
启动时间Ts=4+2*√P,45KW的电动机按此经验公式启动时间为17.4S。电动机的启动时间并非一定就是星三角启动的整定时间。
实际启动时间要看负载情况,一般是星形接法启动达到80%额定转速就可以转为三角形接法;观察电流表只要电流下降较多时就可以转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P:
支持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