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焊机原理

楼主(2006-05-25):
    因工作环境局限,未见过对焊机,对其原理感兴趣想学习一下.请有会的老师赐教.

网友A:
其实与电焊机差不多,只是对焊机不用焊条,而是在利用低压大电流的情况下通过机械传动挤压工件(钢筋)等,使其熔化而达到焊接的目的。

网友B(2009-06-04):
对焊机的电流小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09-08-09):
请教高手解释:同步电位器,反馈电压电位器,同步变压器,电压反馈变压器

网友D:
和一楼说的差不多呀,就两根钢筋对接起来嘛,对焊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对上,那样,会伤机器的,有可能冒烟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