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低压配电房供空压站电缆短路——引起供电站总闸跳闸

楼主(2006-05-25):
五月二十三日晚:本人在配电房值时间从23:30——4:50分忽然间两声不同于平时的空气断路器的跳闸声,我第一时间去寻查高压房,发现本配电室的变压器依然合闸,第一反应应当是供电站错锋用电吧于是打电话咨询,供电站人说不是错锋用电,具体情况他们也不知于是派了人过来,检查变压器无异常,供电站人员说可是是并联两个变压器引起的失压脱扣,7:00合上高压房开关,低压变压器也相继合上,并无异常,8:00空压工准备开机送气可是无法启动空压机只有一个水泵电机缓转,于是初步估计应当是空压站连接配电房的120平方的电缆出问题了,果不其然打下600米地下水泥板一个点点点杳杳到离配电房近距的一段时发现有浓烟冒出来,发现三段电缆有如刀切般断路切断,目前已在中间驳了两开关制《节约成本〈8万〉如果重新换10多万,想请教各位帮主,是什么的情况能出现这种异常,因为从97年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谢谢各位了改天宵夜我请。。呵呵顺德小何

楼主:
五月二十三日晚:本人在配电房值时间从23:30——4:50分忽然间两声不同于平时的空气断路器的跳闸声,我第一时间去寻查高压房,发现本配电室的变压器依然合闸,第一反应应当是供电站错锋用电吧于是打电话咨询,供电站人说不是错锋用电,具体情况他们也不知于是派了人过来,检查变压器无异常,供电站人员说可是是并联两个变压器引起的失压脱扣,7:00合上高压房开关,低压变压器也相继合上,并无异常,8:00空压工准备开机送气可是无法启动空压机只有一个水泵电机缓转,于是初步估计应当是空压站连接配电房的120平方的电缆出问题了,导致缺相,果不其然打下600米地下水泥板一个点点点杳杳到离配电房近距的一段时发现有浓烟冒出来,发现三段电缆有如刀切般断路切断,目前已在中间驳了两开关制《节约成本〈8万〉如果重新换10多万,想请教各位帮主,是什么的情况能出现这种异常,因为从97年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谢谢各位了改天宵夜我请。。呵呵顺德小何

网友A:
绝缘损坏短路造成的

网友B(2009-09-25):
我碰到过此例故障,很简单,在断点至负载包负载,这段路上出现了相间短路。一定要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