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PLC的编程口为什么不能用USB ?

楼主(2006-05-25):
本人做电气设计也有几年,一直不明白一事:小型PLC的编程口多数是电脑编程时用用,为什么不能作成USB的?这样不需要什么编程电缆和带串口笔记本,多方便!就象通用PC用在DCS上一样,是不是别的也可借鉴,使之标化?本人不懂PLC开发,望指教!

网友A:
需要编驱动程序,硬件电路也复杂。当然成本也高了。如果做到PLC内部,不利于PLC模块压缩体积。

网友B:
有的 ,瑞士SAIA公司的PCD3系列就有USB编程接口.
不过这款PLC虽然是小型机,但是属于高性能产品,价格也相对高一点.

网友C:
起码编程口PC端做成USB(已经有几家有了),方便编程使用,现在手提电脑绝大部分没有RS232了。

网友D:
OMRON的CP1H小型PLC就是带USB口的,RS232是选件。

网友E:
USB 是串口通讯的发展方向,最终必将传统的9针RS-232串口,就像现在9针串口取代以前使用的25针串口一样,体积缩小,通讯速率提高这是技术创新的必然要求。

网友F:
    这个技术上不是什么问题,主要是现在各大日系的PLC都是这样设计的,台系的PLC也是这样(很多拆开来看结构都差不多),甚至编程软件都是换汤不换药,也就没有人愿意重新设计这样一个接口。
    现在和PLC通信的设备大多还是用RS232/485串行口,如果光为了下载程序方便做一个USB接口有点划不来,等到以后大多数外围设备都采用USB的话就可以了,那时估计RS232都消失了,一般会采用Ethernet接口,向开放靠拢

网友G:
技术上早就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意识。我想国内有些PLC厂家开发产品的时候,决定是否采用USB接口的最终原因仅仅是准备开发时收集的市场上已有的PLC大多是232接口的,而当这些产品上市时,别人的同期新产品,就像西北工控小菜鸟所说的,已经采用了USB接口。

网友H:
现在有转接电缆可将计算机的USB口转为串口

网友I:
S7-200就有带

网友J(2009-02-06):
引用 网友G:
关于技术上早就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意识。我想国内有些PLC厂家开发产品的时候,决定是否采用USB接口的最终原因仅仅是准备开发时收集的市场上已有的PLC大多是232接口的,而当这些产品上市时,别人的同期新产品,就像网友F所说的,已经采用了USB接口。

很有道理,就目前来看可能人们还没有这个意识,只是遵循原先市场上的习惯!

网友K:
现在新出来的产品会带USB

网友L:
顶一下,讨论这个问题对国产产品的开发创新思路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M:
关键是人机、仪表都是采用RS232、RS485。要是做成标准USB协议接口就不能跟这些设备联机进行通讯。下载程序的接口可以做成USB接口,会增加成本和体积。

网友N:
目前来看可能人们还没有这个意识,只是遵循原先市场上的习惯。讨论这个问题对国产产品的开发创新思路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