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神奇的开发软件竟然连数组都没有

楼主(2006-05-25):
组态王里怎么创建数组?工控软坚真的太不一样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求教
打包软件是不是不能在试用版里用?我运行了打包软件,被告知没有找到组态王?

网友A:
请问你经常使用什么软件?

楼主:
这些年用过开发软件无数,不过还是以C语言相关的为主.
组态王给我感觉不太灵活,相当粗糙.

网友B:
狗是先生能告知你用的什么精细软件吗?现在有"无数"组态软件吗?

网友C(2006-06-30):
可以试试力控组态软件,有数组变量可供使用
还可以做数组运算和数组循环

用力控制作运行包很方便,在配置窗口里设置好保存路径和快捷方式名称即可生成.EXE文件,方便后期维护

网友D:
对,力控这一点做的很灵活,分布式的结构,相信在国内这么多家只有力控这样做,数据库有数据库的味道。可以试试,但好用于否在于个人。

网友E:
楼上的好像有些错误吧。
关于数组变量
紫金桥的间接变量可以实现指针,实现数组,实现指针数组,功能很强大。

网友F:
这里好像是3家软件在打架,紫金桥和力控不是一码事么,有区别么?组太王好像也差不多。
经常看到你们再说什么支持国产软件。还好,幸亏你们不是国产软件的全部,否则。。。哭
支持楼主。
什么数组变量、数组循环和数组运算这种是是而非的概念,强烈建议不要拿出来好么?
另外,请告诉我组态软件,里的组太二字代表了什么,我特想知道,这个概念是怎么搞出来的,因为我看了几个产品,没看出来,谢谢了

网友G:
1、紫金桥和力控有历史渊源,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彼此有很多的不同。
2、数组和指针数组概念是不一样的,数组可以直接保存一些数字,其使用和其他编程语言,比如C类似,而指针数组可以指向一些变量,操作数组就是操纵其关联的变量。指针数组事例如下:
  Ptr[0] = &A1.PV;
  Ptr[1] = &A2.PV;
  Ptr[0] = 100;
  Ptr[1] = 200;
  这段程序执行完毕后,A1.PV的值被改为100而A2.PV的值被改为200。
3、“组态”的概念是伴随着集散式控制系统(DCS)的出现而提出的,其最早来源于英文configuration,其含义为使用软件工具对计算机及软件的各种资源进行配置,达到使计算机或软件按照预先设置,自动执行特定任务,满足使用者要求的目的。组态软件是面向监控和数据采集(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tion,SCADA)的软件平台工具。
   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让您满意。

网友F:
楼上的,您的答案很好,我希望您能就某个组态软件为例,展开对应的解释你阐述的概念。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见到的几个国内组态软件,个人感觉确实没有很好体现您所说的概念。没有比传统监控软件在技术上有更好的突破。

另外,你的下面语句
Ptr[0] = &A1.PV;
  Ptr[1] = &A2.PV;
  Ptr[0] = 100;
  Ptr[1] = 200;
在c \c++下面汇编译出错的,估计是将整形常量负值给指针,好像会说你类型不匹配阿
开个玩笑,可不是挑毛病阿,我知道您是笔误。

网友G:
呵呵,我上面举的例子不是C/C++程序,是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中脚本的示例,我没有说清楚,不好意思。示例中:
  Ptr[0] = &A1.PV;
  Ptr[1] = &A2.PV;
  Ptr[0] = 100;
  Ptr[1] = 200;
  涉及到A1.pv和A2.pv是变量,A1和A2是数据库点,pv是其参数。数据库“点”的概念是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中所特有的概念,类似于Ifix中的位号的概念。

网友G:
我个人比较熟悉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在这里我仅以该软件为例,简单讲一下间接变量在实际使用中的作用(注:在紫金桥中,数组和指针数组都是通过间接变量来实现的)。
    间接变量是一种变量类型,类似于C/C++中的指针,它可以指向其他的变量。举一个例子,在实际使用中,可能有些设备是类似的,比如罐区中有很多油罐,都需要采集液位、温度、压力等等参数。如果一一绘制这些人机界面,比较繁琐。您可以只绘制一个人机界面,然后使其关联的变量为间接变量。然后绘制一些按钮,点击某个按钮,就执行将界面中所关联的间接变量指向某些实际的变量,这样您就可通过一幅图形反映不同的现场情况,节省了精力和时间。关于间接变量的具体介绍,还可以参见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的帮助文档。
    间接变量也好,数组也好,指针数组也罢,都只是组态软件提供的一个工具,可依据具体的情况使用,没有什么定式的。
    在这里多说一点,在使用一幅图形显示多个现场状况的应用中,除了使用间接变量外,紫金桥还提供了图形模板工具,也可达到相同目的,而且更简单,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我仅以紫金桥为例,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让您满意。

网友G:
至于数组,可以方便您在操作脚本时更灵活的达到设计目的,其使用可以随意的。呵呵。

网友H:
你要干吗?
如此苛求?引发PK

网友I(2009-05-16):
组态王有数组和间接变量的。
数组可以在结构变量中定义。
间接变量可以使用VarRefAddress函数来实现的,在组态王中叫做“变量指针引用”。

以上概念在组态王中手册和帮助中有详细的说明。
希望大家对组态王软件研究透彻后,再枉驾评论,不要没有根据的攻击组态王。

网友J:
仔细看看手册,软件光盘里有教程。楼主看来是菜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