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LC输出和单片机输入接的问题

楼主(2006-05-25):
我想用PLC的一个数字输出作信号给单片机的输入,不做通讯,那么接口电路是怎样的呢?PLC的输出"1"时最大电压是+ -0.8V,电流最小5MA最大0.5A,输出"0"时电流最大0.5MA,我对模电不是太懂,谢谢了~

网友A:
是用PLC的A/D模块就能完成你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B:
看具体情况,可以不用A/D

网友C:
可以用继电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