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500上电显示E.UVT

楼主(2006-05-25):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变频器上电显示E.UVT,换掉A7800还是不行,同样的故障,请问一下还有什么原因?急!!!!!!!!!!

网友A:
UVT
如果变频器的电源电压下降,那么控制回路就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
另外还会出现电机的转矩不足或温度升高等情况,为此当电源电压
降至约AC300V以下时变频器就会停止输出.

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的问题。

网友B:
一个你换的7800是否是好的,另一个看排线

楼主:
换另一个主板是显示ERR

网友B:
主板接口芯片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换的7800是好的,第一次换上的时候显示正常,我装好后上电就又显示E.UVT了,于是我就又换7800,但还是不行,我现在就不知道怎办了.但这张主板在其他的好机子上是好的.

网友C:
或许对你有用.我已经有5台出UVT的变频器了,第一台变功率模块后(原模块测量正常,型号为7MBR15NE120-01,换为7MBR15NF120),工作2个月,故障重现,测量模块短路.测量直流母线550V正常,339输入和输出正常,以后就没有再修好过.在指示UVT的同时,多台故障变频器内的20欧电阻烧断,推测变频器上电自检时,因为模块短路产生大电流,cpu检测UVT,并导致电阻损坏.还有,首次显示UVT后,通常开机通电20分钟,再按RESET,有可能清除UVT指示,这样工作1个月以上可能再按就无效了.

网友D(2007-10-23):
楼上的问题不是出在检测上,而出现在可控硅上,你的可控制硅如果没有导通的话在带负载时电流从起动电阻经过必然会使电阻损坏!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陶瓷电阻有没有坏,7800 ,还有就是那根连接线.

网友D:
我最近来也修了一台,情况和楼主说的差点多,后来经多方查找,发现取样电阻与7800不通,原来是腐蚀造成的,连上后就可以了

网友G:
最近有一台fr-z200的上电显示E.UVT.主接触器不吸合.请问怎么才能把检测的给屏蔽掉啊

网友D:
主接触器不动作,你屏蔽了也没有用啊,还是找出根本原因!

网友H:
只要不是主板我都可以解决!

网友I(2010-08-14):
FR-A700变频器用PLC自动控制系统加4-20mA电流启动后,变频器工作,但在自动停止时变频器显示面板跳出E.UVT故障代码,每次都这样怎么解决呀!

网友J(2010-12-07):
10393或10339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