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要求烘烤线圈

楼主(2006-05-25):
我用内火砖土制了电炉,要求烘烤线圈。选那种传感器。要一套控制器。

网友A:
1.不知道你的工艺温度?
2.不知道你的加热负载?
3.不知道你的控温精度?
对于1.问题牵涉测温元件选型,一般低温可选热电阻测温,而中高温多选各类热电偶,选什么测温传感器和你的工艺温度是匹配的!
对于2.、3.问题牵涉设计成什么加热控制方式问题,对于不同的加热负载及控温精度要求,考虑不同的经济成本可以采用接触器开关控温、过零触发可控硅(或晶闸管/固态继电器等)控温、移相触发可控硅(或晶闸管/固态继电器等)控温等等各类方式。

网友B:
渗过绝缘漆的线圈要烘烤,温度一般预热30~60度慢慢升温不能让表面结皮时间要4小时、烘烤60~1103小时后降温烘烤线圈。
选用铂电阻PT100+显示仪表AI-508AG触发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炉丝。
我看你有改造电炉贴。有问题来电。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