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计数器

楼主(2006-05-25):
我公司想安装一个电子计数器来测量锅炉炉排的联轴器的转数,从而计算炉排运转的长度,根据煤层的厚度计算耗煤量。有以下问题想向各位高手请教

选什么型号的计数器?如何配置安装输入信号元件?
电子计数器的输入信号一接通是不是就会按其计数速度(如10次/秒)不停的累计计数?显示屏上数字每秒递增10个,直到复位信号的到来?

网友A:
使用如下图所使得这款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计数器&速率表 021-54807896/1337026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