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440V/60HZ的设备怎样才能用在380V/50HZ的条件下?

楼主(2006-05-25):
440V/60HZ的设备怎样才能用在380V/50HZ的条件下?
设备中有变压器,可调电抗器和电机及接触器等。
我单位现引进韩国的一条液化气窑炉。
急切需要帮助!!

网友A:
电压可以通过变压器来改变,频率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用的不过电机就没有那么大功率了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呀!!!!

网友D:
如果你单位的设备对电机的转数要求不十分严格、电机功率又留有一定余量的话,不必增加任何设备直接可以使用,但是在试机时一定要用交流钳形电流表进行检测,其工作时最大电流只要不超过电机名牌上的额定电流即可,直接使用转数一般降低17%左右,效率也要降低一些,但是出力够用,电流又不超标准就行。我有过实际使用范例。

网友E:
同意小老头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