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那位高手做过变频器之间联锁控制

楼主(2006-05-25):
在其他变频器上见到过有联锁输出功能,即当频率达到设定值,之后变频器会出输出一个继电器信号,其启动另外一台变频器。即比如说,第一台达到30hz,这时候继电器输出去启动第二台。这样功能在风机上见到过。西门子变频器这样的功能看书到是没看出来,有谁用过,还望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用变频器的模拟信号输出进行转化就可以的,
我用过。
http://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B:
我同意上位的 就是那么用的

网友C:
模拟信号可能不准
在第一台变频器做比较(795,796)把比较结果输出到DO,用DO直接输入到第二台的DI来控制第二台变频器,这样就非常准确,而且设置简单的很!

网友D:
同意冬日的说法。

网友E:
冬日哥哥说的对,我在想用供水基板可以实现,或PLC

网友F:
变频器有集电极输出的频率到达输出口,此频率可以任意设定,用它带动一个小继电器就可以啦!用继电器的常开点启动下一台变频器!

网友G:
同意
西岭雪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8 15:33:00
变频器有集电极输出的频率到达输出口,此频率可以任意设定,用它带动一个小继电器就可以啦!用继电器的常开点启动下一台变频器!

网友H:
频率达到输出信号,很简单的事,西门子没有此功能吗?

网友C:
Master drive 是有的。其他的没用过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