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启动转换时间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6-05-25):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不好意识

网友B:
测试吧,Y的时候电流不在下降。或听声音,速度不在怎么增加的时候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C:
当你试运行时,起动电流下降后立即转换,起到减少冲击电流作用即可.

网友D:
同意楼上两位观点,也就是说星形转速达到最快的时候就是切换的时候了。

网友E:
听说一般到80%就可以切换了,我没有试国。

网友F:
容量开方乘以2,积+4 单位秒,算算看

网友G:
电流小下来应可以切换了。

网友H:
时代说得对,容量开方乘以2,积+4 单位秒.

网友I:
  容量开方乘以2,积+4 单位秒----这是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