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解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05-25):
前不久买了个一匹的空调,功率也就900W左右,请问怎么计算空调的工作电流,不是用功率除以工作电压吗?记得还有个参数,是不是根号2.但是怎么算,电流都应该大不过10A吧
可是我买了个最大电流为10A的插座,一下就烧报废了.各位指点下,这里有什么因素我没考虑进去的?才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有没有检查你的10A的插座是水货呢,一匹的空调只有7百多瓦,电流也只有6A多一点,

网友B:
空调起动电流比较大,看看电源线径大小,电压,中间有无接触不良.一般的空调插座是16A.

网友C:
从计算上是没问题,但要考虑到插座与插头接触电阻的问题。因为插座与插头接触,一般是靠插座内金属片的弹性变型来压紧的。电阻一般较在,电流稍微大一点就容易起热,以后天热了,用电要小心!!!!

网友D:
还是用16A的插座吧,毕竟空调启动电流比较大。这样不容易发热。

楼主:
我也怀疑插座是水货,后来买个空调专用插座,还是10A的(线径比较粗).
现在有几个问题还是不明白:
1:启动电流一般不是可以用工作电流的2倍估算吗?
2:电线承受电流能力不是可以用线径乘以4来估算吗?
3:曾经也有人建议我买16A的专用空调插座,这个电流到底该怎么算哦?
请各位帮忙解惑.谢谢了!! :)

网友E:
计算没有错.可是理论和实际是有差别的.要考虑很多外界因素的

网友F:
计算没有错.可是理论和实际是有差别的.要考虑很多外界因素的.

网友G:
有的问题不是用计算去数出来的 要有经验 经验才是硬道理

网友H:
赞成龙城闪客, 有的问题不是用计算去数出来的 要有经验 经验才是硬道理.

网友I:
各位错,一匹空调不是700W,而是2000多W,电流等于十A,不过呢,插座质量是有点差,

网友J:
插座水货。你家电压是不是有点低,最好借个钳型电流表实测。

网友K:
TO:3432434
1.5匹空调电流约10A,一匹的空调电流只有6A多一点 。赞成龙城闪客, 有的问题不是用计算去数出来的, 要有经验 ,经验才是硬道理.

楼主:
我看了说明书了,室外机器额定电流5.5A,如果算启动电流的话,应该就8A左右了,1匹的空调功率一般都在900W左右的
后来好好研究了下,是插座是水货了,换了个好点的插座(也是10A的)就OK了!

网友L(2006-07-05):
3432434兄,你才错了.你把空调制冷量的功率与电功率混淆了.一匹的空调是指制冷量2000多瓦,而不是电功率.用2000多瓦除以220V等于10A是错的.应该用2000多瓦除以制冷效率2-3,得到的电功率再除以220V,这才是额定电流.一年又一年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