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钠灯为什么会出现忽明忽暗?

楼主(2006-05-25):
我车间有一条照明灯都是用的高压钠灯,但是后面的几盏老是出现忽命忽暗的现象,里面还是那种传统的三种元件(灯,镇流器,触发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接触不良

网友B:
换一个灯炮就可以了,从镇流器到钠灯的线有没有泡到水里,如果是的话要把线改一下

网友C:
大概是电压波动的问题,是不是有大功率的电机启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