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参数设置软件

楼主(2006-05-25):
  松下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有没有软件。谁有。谢谢了。还有参数设置主要设置那些参数。

网友A:
有驱动器就够了,不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
刘岩利:
   你好,请问一下一般要设置那些参数。软件也有的,就是和驱动器相连的,在电脑上设置好了直接下载到驱动器就好了 。不需要在
驱动器上设了。就是不知道主要设置那些参数。你能举例说明吗。谢谢。我的邮箱是jiangm410@163.com。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传给我吗。

网友A:
所谓有关资料,就是说明书了。

我不可能知道您的应用需要设什么参数。要我了解你的应用细节,不如您自己了解说明书有效率。
下面几个参数肯定是要注意的,但是是否要设,看您自己了,也许出厂默认值对您最合适呢
控制方式
控制信号形式
控制信号方向取反。

网友B(2009-04-19):
伺服电机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伺服电机要设置哪些参数 "

看您要怎么用伺服电机了,还有,您用的是什么伺服电机

网友C:
怎么这么老的帖子都翻出来了啊,要设置哪些参数?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怎么说呢,既然把参数弄出来了,就是用来设置的,可以说,所有的参数都需要设置,但实际应用中,很多参数都可以套用出厂值,有些参数可以靠驱动器自己设置。最主要的就是根据具体的使用要求来进行设置了,有些情况,伺服电机只需要改动一两个参数设置不要修改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有些情况可能需要改动10多个,甚至几十个参数来满足现场的使用要求。每种品牌的伺服都有自己的参数设计思路,虽然很多参数都同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你使用的伺服和实际的工况,参考说明书,一般大品牌的说明都很详细,看仔细点,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D(2009-06-02):
呵呵,我在做毕业设计,要用到松下伺服系统,只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说明书,实物都没见过。郁闷啊!

网友E(2009-07-21):
请问各位大侠,松下伺服电机参数如何恢复出厂设置……谢谢

网友F(2010-01-03):
松下伺服恢复出厂设置,我也寻求办法,但是只找到一个办法——直接对着说明书把参数改成默认值了!感觉这是松下伺服一个很大的缺点,不知道用软件可不可以,没用过!期待高手……

网友G(2011-11-28):
对于松下的A5伺服电机,通过外围按键怎么控制它的正反转》及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G:
plc程序怎么通过外围按键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的正反转,及伺服的参数设置,帮帮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