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150F43A报OCC

楼主(2006-05-25):
送电运行报OCC,模块检查正常,哪部分故障,请碰到的老师告诉一声.

网友A:
有用PC929吗?PC929旁的光藕坏了吗?

网友B:
驱动报警

网友C(2008-04-22):
驱动正常吗?是刚启动报还是一上电就报,还是运行一段时间报故障呢?深圳宝安变频器,PLC专业维修

电话:13714782861 0755-33801892    传真:0755-27289312

网友D:
一定是驱动电路或IGBT

网友E(2008-05-23):
igbt好像有问题了。。。。

网友F:
驱动。主板。。。。

网友G(2008-09-09):
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H:
运行一段时间出现此问题对吗,简单好弄,我一年能碰到这种问题好多,不一顶。好多是冲击电压所制,不必要维修

网友I(2009-03-23):
PC929是什么?在什么位置

网友J:
A316j有问题,要么就是模块有问题,修不好找我好了,QQ120836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