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 pt100温度编程

楼主(2006-05-25):
哪位大侠用过三菱fx系列的PLC
我正在做一个该系列的PLC的项目,以前没有接触过该PLC
现在我不知道温度模拟量该如何处理,用的是四线制的PT100输入模拟量通道。
哪位大侠能否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永宏的!台湾永宏PLC----免费技术培训
厦门永宏亚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专业提供台湾永宏可编程控制器(PLC) 价格更优,性价比更高;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
欢迎广大用户致电垂询。
联系电话:0592-5190891
传真:0592-5190720
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871-877号管理房
邮编:361009
http://www.yade-auto.com

◆ 台湾第一品牌之永宏FBS系列微型PLC 是一款功能超强,性能超稳定,由大型专业性厂商——台湾永宏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型可编程控制器(PLC),在台湾已有10多年实践史,产品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其优越的性价比[仅为它牌PLC价格的70%~90%],极具“人情味”的简易编程操作,功能超强的控制/算法指令,超强的通讯功能,无可挑剔的应用模块,为无数商家凭添无限竞争力!

◆ PLC主机功能规格&特殊模组
¤ CPU超大20KB记忆容量,运转中可修改程序
¤ 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8种模式,频率高达920KHz,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3种模式,频率达10KHz
¤ 5组0.1mS精密高速计时器、单机最多16点高速中断输入、36点捕捉式输入
¤ 单机最多4点高速脉波宽度调变(HSPWM)输出,最高频率达184KHz,具1/100或1/1000解析度
¤ 单机最大32点温度量测与PID控制,支持各类型热电偶及热电阻感温器作温度测量
¤ 平均执行时间0.33µS/顺序指令,数位I/O最大512点,模拟量I/O最大128点
¤ 内部继电器最多可达3002点,资料/档案暂存器19528 words,256个计数器,256个计时器
¤ 14位元模拟量输入/输出模组,Ethernet通讯模组,最大192字7段LED显示模组

◆ NC控制功能
¤ 单机最多8组高速计数器,最高计数频率高达920KHz
¤ PLC + NC控制一体,NC定位专用语言,单机最大4轴控制,具直线补间功能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比率连动或高速动态定长裁切/定位的精密控制

◆ PLC通讯&超强软体支持
¤ 单机最多可接5个高速通讯埠(RS232、RS485、USB、Ethernet等)速度高达921.6Kbps
¤ 内建CPU Link功能,能多台(最大255台)PLC间直接或透过Modem或Ethernet连线
¤ 智慧型ASCII/RTU介面功能,具标准或客户自定的通讯协定
¤ 内建Fatek和Modbus RTU/ASUII主/从通信协定,选购Ethernet可支持Fatek TCP/UDP及Modbus TCP通信协定
¤ 简易的通讯语言,可轻易达到CPU Link或与其人周边连接的功能
¤ 透过Modem或Ethernet(以太网)可作海内外远程修改、控制、诊误和监

楼主:
能不能说说模拟量的编程

网友B:
你要对模拟量进行读取/写入操作吗?还是要用PID控制温度?

楼主:
两个都要编程,

楼主:
另:还要在操作终端上设定和显示

网友C:
我刚用了,看看它自带的说明书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2019-03-26):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借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