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hmi数据格式

楼主(2006-05-25):
请教 台达 hmi数据格式。如带符号十进制数在plc中是什么格式

网友A:
當選擇有號10進制時,那就可以顯示+/-號的部份
例如:D0=K-500
那人機上的數值顯示,將會出現-500的字樣
台達PLC測試工程師 留

网友B:
是有二进制方式存储在寄存器内。读取显示时显示出符号来。二进制数据的第一个BIT是1,那么这个数就是负数,如果是0,就是正数。

楼主:
to 台達PLC測試工程師 留
谢谢,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