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固态继电器内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6-05-25):
固态继电器内部是什么原理?如何对加热进行控制?

网友A:
光耦合可控硅
输入加额定直流电压后,输出端导通(加负载)

网友B:
楼上的优点孤陋寡闻了,我们公司代理的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采用的是脉冲变压器耦合技术,区别于一般的光电耦合技术。详情浏览公司网站:www.rebeck-delcon.cn
DELCON 固态接口继电器简介:
  1.界面4000V AC绝缘隔离 。

   2.提供高稳定性可靠和可靠性且快速的开关切换和同步的状态LED显示。

   3.用于取代机械继电器控制电流接触器、电磁阀等或是用于开关量、

   负载线、双线接近开关等到控制器的输入。(不能用于单相或是三相电机负载)

  4.负载端和信号端两边都具有抗干扰能力

    5.其负载电流即为工作电流;不像其它继电器,选择时要考虑余量。

  6.DELCON绝大多数继电器不管多少次循环开关次数,平均寿命都超过20年。

电气设计:
脉冲变压器隔离技术. 结构设计:
外形尺寸和连接. 质量保证:
固态继电器质保3年.
熔断保护:
保护继电器过载和短路. 降低标称值:
温度对继电器的降值影响. 认证证书:
DELCON继电器得到的权威认证.

工业环境对继电器的影响

    1.典型继电器和光耦合器故障分析

故障原因

— 电容性漏泄

—      瞬时的高压

寿命缩短原因

— 过高直流电压

— 带电感性的负载

— 过高整流频率

— 过高的通断频率

    2.电容漏泄引起继电器机械故障分析

引起继电器无法断开

引起继电器误动作

引起LED 的发光与动作状态不一致

光耦合器有类似的情况

3.瞬压引起继电器机械故障分析

引起继电器毁坏…

引起继电器的误动作…

引起光耦合器停止工作…

系统出现故障…

 解决方案:采用脉冲晶体管技术的Delcon

—      抵抗干扰

—      无最低负载要求

—      泄漏近于0

—      无机械损伤

—      功率因数 0 - 1

—      抵抗瞬时高压

完善的保护包确保了模块在干扰环境下的有效工作,同时保证了过长的无保护信号源正常工作 (如信号源长达1km) 。满足电磁兼容和EU安全要求。

(1)电容抑制

二极管能有效抑制电容耦合干扰,

将信号线和交流电源电缆与信号电缆之间的干扰隔断。

(2)暂态抑制

RC电路抑制瞬时干扰,达到指定能级。

瞬时干扰来源于无线电干扰以及信号源

中的尖峰电压。

(3)电压及电流的滞后作用

电压/电流的滞后保证了信号源

与噪声信号的有效切换,切换

点的下降使干扰得到了有效消除。

集成LED指示灯与信号同步工作,保证

了信号100%完全的即时显示。

Delcon 的电压-电流滞后作用及多重的干扰抑制环节

使其信号极为可靠,不会出现无法动作、误动作、动作震颤等状况;

越是恶劣的环境,对可靠性越高的场合,越能体现DELCON德尔卡固态继电器的优势

 4.高直流电引起的故障分析

 使用数月后,继电器会产生变化 …

 在高直流电影响下,有效电流迅速下降。

附件昂贵、结构庞大的机电直流继电器限制

了器件使用寿命。

 5.高电感负载引起的故障分析

电感负载来源:电磁阀    电流接触   照明设备   电动机等

继电器过快损伤…

      高直流电和电感负载引起有效电流迅速下降

 解决方案:Delcon直流继电器的特性

—      尺寸小

—      连接电压最高可达300 VDC

—      高压下不用降低电流额定值

—      高压、电感负载环境下,有效电流降额相较于机电继电器最小

—      高可靠性,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 > 262000小时(即30年)

 电流降额曲线 - Delcon继电器与机电继电器的比较

6.继电器的通断周期频率

存在问题:

继电器只能短时间持续工作…

  解决方案:DELCON德尔卡固态继电器使用寿命及频率

连续工作

8400 小时 = 500.000 分钟 = 30.000.000 秒

一般电磁继电器

1)12 A标准工业继电器: –机械寿命10.000.000 次连接

–电气寿命 (下表显示)

F3 A 电流 最多连接 800.000 次     1 A 电流          最多连接 3.000.000 次

–16 年                          每十分钟连接一次         60 年

–1.6 年                         每一分钟连接一次         6 年

– 0.02 年                       每一秒钟连接一次              0.1 年

2).Delcon SLO 24TR 3 A

–机械寿命:无限次连接

–电气寿命:50% 开 50 % 关, 每秒可达5 次连接

–3 A 负载 :15年            –1 A 负载: >25 年

楼主:
那你们不考虑成本?10A的和100A的价格都一样?

网友C:
当然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