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单相电机问题!

楼主(2006-05-25):
我碰到问题:单相电机有电容的那一种!
1.起初,电机方向反了,被更换后,正确!
2.但存在问题:因给电机是频繁启动,即每次的动作,电机都从新启动的,多次操作下来发现,电机有时正转,有时反转,还有时候不转的!
我认为是,频繁启动的原因,电机还没有完全停止,但又被启动,才发生的!
请教:真正的原因,有解决的方法吗?(必须频繁启动,不可一直运转)

网友A:
加个断电刹车不就行了

网友B:
可能启动电路虚接,有断路现象

网友C:
查一下电容。

网友D:
电容有问题,包括接线.如电机重绕过,一般是绕组线圈绕制问题.
古**???

网友E:
电容有问题,包括接线.

网友F:
除了电容外,可能绕组绝缘老化短路电机没力造成.

网友G:
我觉得电容嫌疑最大,先换个试试!

网友H:
把电机里面的那个离心开关短接就OK了!

网友I:
暂时查不出故障应把嫌疑最大的电容换掉。如果故障还存在再找别的原因比如控制线路,电机绕组等。

网友J:
我觉得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