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为什么达不到0。98?

楼主(2006-05-25):
本单位有一套电容补偿柜,用来对一条生产线自动进行无功补偿。
未补偿时,总柜电流约150A,无功补偿控制器共有8路输出,每路电容补偿量为15Kar,每路电容补偿电流为21A。采用手动投入时,投入1、2、3、4路电容的功率因数分别为0.82/0.84/0.86/-0.92。
现将投入门限设为0.95,切除门限为0.98。
但现在控制器总在0.86~-0.92之间变化。但只投入3路时,功率因数只有0.86,达不到设定要求,投入4路时,功率因数又达到-0.92,于是控制器就切除1路。
长期以往,功率因数就达不到系统要求。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情况呢?有什么办法彻底改善?

网友A:
将分步电容容量调细一点,或改用无功电流为控制物理量的控制器.

网友B:
同意怪人的说法

网友C(2008-07-14):
补偿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选用以无功功率为投切依据的智能控制器,将电容器容值分成10、12、15、18、20kvar就可以了,当然容值是根据你所采购到的为准,补偿投入时是根据现场的无功需求,由控制器根据设定的目标功率因数值,进行优选投入某组电容器

网友D:
同意怪人的说法. 将电容器容值分成10、12、15、18、20kvar就可以了

网友E:
学习了~~~~~~呵呵~~~~~~~~~~~~~~~~真正的没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