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6-05-25):
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风扇中的并联电容的作用是提高功率因数吗?但没有电容风扇不转或很慢并且没有方向!!!应该还有其它作用,请高手指导。

它是怎样连接的呀?我见有四根线连接其中两根。

网友A:
单相电机的电容是起动和运行用的,没有是转不动的。四根线是主,副绕组。主,副的一头和火线接一起。副的另一头串联电容和主的别一头接另线。如方向不对,请反主或副的两头换向

网友B:
单相电机的电容是起动和运行用的

网友C:
楼上2位说的我顶。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电容让电流滞后90度,电磁场中有了相位差才有旋转磁场。更多详细请看书!

网友F:
电容是起移相的作用的。因为在单相电机里只有一相交流电。不能产生旋转磁场。所以用一个电容来移相产生一个和原来的有一定相位差的电流。用来产生旋转磁场。是起动和运行用的。

网友G:
这个电容只是让他形成一个转矩,好让他启动,也就是起启动用的启动电容

网友H:
移相用啊!

网友I:
to:   问号+感叹号
单相电机产生旋转磁场,电容是起移相产生起动力矩作用.

网友J(2008-09-10):
单相电机是两个绕组,若全引出线就是四根,若把两根并接后引出就是三根,一根公共,一根电容,一根运转。

网友K:
充电和放电,基本功能.

网友L:
“风扇中的并联电容的作用是提高功率因数吗?”

1、风扇中的并联电容的作用不是提高功率因数!

2、风扇中的并联电容的作用是“裂相”,在起动绕组中产生一个与电源在工作绕组的电流相位超前90度电工角的交流电流;

3、起动绕组与工作绕组在定子位置上相差90度,电流也相差90度,这样就产生一个旋转磁场!

4、有了这个旋转磁场,单相电机才能启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风扇中的并联电容的作用是提高功率因数吗?”

1、风扇中的并联电容的作用不是提高功率因数!

2、风扇中的并联电容的作用是“裂相”,在起动绕组中产生一个与电源在工作绕组的电流相位超前90度电工角的交流电流;

3、起动绕组与工作绕组在定子位置上相差90度,电流也相差90度,这样就产生一个旋转磁场!

4、有了这个旋转磁场,单相电机才能启动!

不知"裂相"和"移相"哪个说法对还是两个说法都对

网友N:
我也提一个问题,怎样确定电容的大小。

网友O:
我试过一个单相电机,没有电容照样能转。

今天又遇到一个问题,也是单相电机,电容接好后不转,后查接线没错,电源也有。

通电后手动帮一下才转起来,这是为什么

是启动电容不匹配还是绕组有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P:
不对,单相电机不能直接起动,必须有储能电容否则无法启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也提一个问题,怎样确定电容的大小。

主要是看标牌,一般是103、104等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也提一个问题,怎样确定电容的大小。

主要是看标牌,一般是103、104等

说的清楚点好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不对,单相电机不能直接起动,必须有储能电容否则无法启动.

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O:
我换过好几个电容了

不可能全坏

网友R:
启动绕组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M:
不知"裂相"和"移相"哪个说法对还是两个说法都对?

依东方愚见,还是两个说法都对!因为这两个说法都能解释单相电机的启动。一个单相电机不会转,加一个电容,并且说,现在我们进行移相,它转起来了!如果说,我们进行裂相,它指定也会转!或者说,现在进行分相,它也会转!东方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

那不行!不久前,有位WXX先生,就对“分享”和“共享”几种说法作了深刻研究,据说,吃蛋糕,就不能说XX过生日,请大家来“共享”蛋糕。只能说“分享”蛋糕!说如果不叫“分享”,只能叫做“独吞”!今天东方你又说什么“分相”,当心W先生来和“分享”纠缠不清!

那我就不讲啦!今天他不是没来吗?

“我试过一个单相电机,没有电容照样能转。”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单相电机都用电容分相,我们老师说了,还可以用电感分相,电阻分相或用短路环分相......用人转动也是分相的办法。

“通电后手动帮一下才转起来”它是怎么分相的?

这个道理老师倒是讲过,东方记不清楚了。好像是语重心长地说,动手的事情你是不行的,只能搞搞理论分析了,那就一定要有空间想象能力呀!定子线圈通以单相交流电,虽然大小方向在变化,但不会形成旋转磁场,可是你可以想象成为有两个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共同作用,一个顺时针方向转,另一个反时针方向转,频率都是50Hz,合成之后的效果是同样的。

那我知道,磁力也是力,也可以进行分解嘛!但单相电动机究竟怎么转起来?

是啊!如果你把鼠笼转子顺时针方向转动,情况就不同了。转子和顺时针方向的磁场将会产生转差率,使切割磁力线的频率下降,低于50Hz。那相对于反时针方向的磁场呢?

这您难不倒我!可不就是高于50Hz了吗?

对呀!由于转子也是有电感的,频率低的感抗小,电流大。结论:顺时针方向的旋转磁场在转子上产生的感生电流大,受力也大,所以在顺时针方向上越转越快!它转起来啦!

啊?还有这种道理?我一定要试一试!我把它倒过来转!难道他就倒转吗?

东方没有玩过。

网友T:
东方不败            着实厉害

玩笑..呵呵

网友S:
东方只是纸上谈兵,不足挂齿!关键是接受各路高手的检验。如果不接启动电容,用手帮助,是不是两个方向都能转动?东方谢过了!

网友O:
东方兄真是说的好啊

我再补充一句:“通电后手动帮一下才转起来”,我当时试了,并且很真实,两个方向都能转,

只是东方兄说的有点深奥,兄弟也是从实践中摸索经验,增长知识罢了,

我原先是学计算机的,毕业后鬼使神差学了电,干到现在,所以有些深奥的东西不是很明白,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还是希望能多多留言,也好交流经验

呵呵

网友S:
谢谢wgp80先生认真的试验,让我们完成了一次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这对那些以空头理论为“豪”而蔑视实践的“理论家”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人们获得理性认识如果不用于指导人们去解决实际问题,这种理论再完善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毛泽东)

说实话,在老师讲原理的时候,东方是一听而过,所以几乎忘记了,尤其是对单相电机分解为两个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很有抵触情绪。难道真的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理论也是这样吗?

经过wgp80先生的试验,东方才真正相信了理论!wgp80先生功劳大大的呀!

网友U:
电容是起移相的作用的。因为在单相电机里只有一相交流电。不能产生旋转磁场。所以用一个电容来移相产生一个和原来的有一定相位差的电流。用来产生旋转磁场。是起动和运行用的。也有补偿作用。

网友V:
  引用:
    [有位wXX先生,就对“分享”和“共享”几种说法作了深刻的研究,据说,吃蛋糕,就不能说XX过生日,请大家来“共享”蛋糕。只能说“分享”蛋糕!!说如果不叫“分享”,只能叫做“独吞”!今天东方你又说什么“分相”,当心W先生来和“分享”纠缠还清!]
————————————————————————————————————————————————
  对上述引用内容的回复如下:
  “东方”只要一说到“分享”就想要“多吃多占”要“获得了利益”以为这是“合理的近似”!如果他与别人“分享”蛋糕时,运用所谓的“合理近似”把别人也该分得的一部分也占有了,这还叫做“分享”吗?只能叫做“独吞”了!

网友V:
  上一帖子回复内容所依据来自《简单的难题》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1723261200001&page=1

网友V:
  从前有一些科普读物曾把“水流”喻做“电流”;把“水压”(水位差)喻做“电压”,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帮助青少年理解电工知识。可能“东方”也是受了启发,当有人说“对三相四线制的中线断开的情形,不能简单地把星形三相负载网络中任意两相负载看成是‘共享’或‘分享’同一个380V的电压”时,就用“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共饮长江水”来嘲讽说“你给画一个图说长江头和长江尾是串联的关系,应该改成‘分享’长江水”!

网友V:
    时间不够,我要出工了!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来继续!

网友S:
wanggq网友这一次“出工”(不是出恭吧?)时间可是不短呀!什么时候再来“画说长江”?

现在不是东方来嘲讽您老了,您那个“吃蛋糕只能用‘分享’”的理论又从和古人打历史官司,演化到挑战奥运会!
此话怎讲?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wanggq网友不乐意了:就一个地球村,怎么能叫“同住”?只能叫“分住”,若是叫“同住”,那就是“独霸”!
哎,这种高深的道理如阳春白雪,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呀!东方在“简单的难题”中曾指出:明明讲不清的道理还在坚持不懈,注定达不到的目标还是奋勇拼搏。也不知道该支持呢还是劝阻?看来W先生还是“只缘妖雾又重来”啊!歌曰: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W的冤仇深;古有宋代词,共饮长江水;今有奥运会,同住地球村........wanggq怎翻身?

网友W:
法--纪80使

网友V:
嘿嘿!诗词歌赋与科技学术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文化!前者讲究的是感性思维,而后者讲究的是理性思维,偏重于逻辑推理。拜托东方您不要这么蠢的"不问条件地把完全不同的两类文化混扯到一起"

网友S:
引用 网友W:

法--纪80使

想想看真是见多识广啊!这位牛人碰巧东方认识,当年他还和一些仿冒者打过官司。

据他说搞的是多极单相同步电机,有头二十个磁极,但只有一个线圈。确实有一弹簧启动用。最近他又把这台电机用来发电,做了一台同步微风风力发电机。

网友X:
恩,一个电容引起了这么大的讨论,不错,很好。

说的都不错,综合起来就全对了。

网友Y(2008-10-16):
搞真是这么一回事呀!!!!!!!!!!

网友Z(2010-07-25):
呵呵,看来,和工控缘不浅啊!今天去百度查电容的作用,百度老师竟然又把我领到了工控这!而且又看到了东方兄的恶搞!这世间,有些事,真的很邪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