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不平衡

楼主(2006-05-25):
我们这里一台Y-4-3KW电机有一相电流很小2A左右,其它两相正常。热绩频繁跳闸,电流也不大呀!为什吗跳那??

这台电机可能是绕组短路造成一相电流的小。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测量三相绕组,不平衡就重绕。

网友B:
我在纺织机器上也碰过这种情况,后经重绕线圈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