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大家来条论这个问题!变频器!

楼主(2006-05-25):
变频电机在带负载启动时频率很低(由0-50HZ),电流应该应该也是由小到大吧。但电机在刚启动时负载惯性很大。输出功率应该很大(比正常运行时大),相应电流也应该很大呀。那吗低的频率和小电流怎吗会带动惯性很大的负载哪?请问在刚启动时电流的波形是怎样的呀?刚启动时电流与负载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输出启动力矩(启动电压)可用参数调整,惯性大的则启动电流也大,如果其超过变频器保护值则变频器失速保护或跳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