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不平衡2

楼主(2006-05-25):
我们这里一台变压器二次侧三相不平横,但运行正常。这里单相电是从三相里边随便引一相,然后接地接零在一块车间里只要是金属大部分都接地。是不是由单相功率不平横造成的?

网友A:
如果对地电压都是220V,有可能是补尝电容的一个保险断了。

网友B:
可能是单相负荷不平衡所致

网友C:
1、三相负荷不平衡,中性点浮动。
2、零线接触不良或断线。

网友D:
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E:
主要是三相负荷不平衡的原因

网友F:
 照明取某一相造成三相不平衡主要原因.查明不平原因重点检查变压器接地线电阻.

网友G:
说得不明白,看样子没引零线。

网友H:
不知道三相负荷分配情况如何

网友B:
原则上一线一地的接法是绝对禁止的,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