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基本原理

楼主(2006-05-25):
   PWM脉宽调制,是靠改变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电压,通过改变周期来控制其输出频率。而输出频率的变化可通过改变此脉冲的调制周期来实现。这样,使调压和调频两个作用配合一致,且于中间直流环节无关,因而加快了调节速度,改善了动态性能。由于输出等幅脉冲只需恒定直流电源供电,可用不可控整流器取代相控整流器,使电网侧的功率因数大大改善。利用PWM逆变器能够抑制或消除低次谐波。加上使用自关断器件,开关频率大幅度提高,输出波形可以非常接近正弦波。
PWM变频电路具有以下特点:
1.    可以得到相当接近正弦波的输出电压
2.    整流电路采用二极管,可获得接近1的功率因数
3.    电路结构简单
4.    通过对输出脉冲宽度的控制可改变输出电压,加快了变频过程的动态响应
现在通用变频器基本都再用PWM控制方式,所以介绍一下PWM控制的原理
 PWM基本原理
脉宽调制(PWM)。控制方式就是对逆变电路开关器件的通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所需要的波形。也就是在输出波形的半个周期中产生多个脉冲,使各脉冲的等值电压为正弦波形,所获得的输出平滑且低次斜波谐波少。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即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改变输出频率。
在采样控制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其效果基本相同。冲量既指窄脉冲的面积。这里所说的效果基本相同。是指该环节的输出响应波形基本相同。如把各输出波形用傅里叶变换分析,则它们的低频段特性非常接近,仅在高频段略有差异。

根据上面理论我们就可以用不同宽度的矩形波来代替正弦波,通过对矩形波的控制来模拟输出不同频率的正弦波。
例如,把正弦半波波形分成N等份,就可把正弦半波看成由N个彼此相连的脉冲所组成的波形。这些脉冲宽度相等,都等于 ∏/n ,但幅值不等,且脉冲顶部不是水平直线,而是曲线,各脉冲的幅值按正弦规律变化。如果把上述脉冲序列用同样数量的等幅而不等宽的矩形脉冲序列代替,使矩形脉冲的中点和相应正弦等分的中点重合,且使矩形脉冲和相应正弦部分面积(即冲量)相等,就得到一组脉冲序列,这就是PWM波形。可以看出,各脉冲宽度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根据冲量相等效果相同的原理,PWM波形和正弦半波是等效的。对于正弦的负半周,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得到PWM波形。

在PWM波形中,各脉冲的幅值是相等的,要改变等效输出正弦波的幅值时,只要按同一比例系数改变各脉冲的宽度即可,因此在交-直-交变频器中,整流电路采用不可控的二极管电路即可,PWM逆变电路输出的脉冲电压就是直流侧电压的幅值。
根据上述原理,在给出了正弦波频率,幅值和半个周期内的脉冲数后,PWM波形各脉冲的宽度和间隔就可以准确计算出来。按照计算结果控制电路中各开关器件的通断,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PWM波形.

网友A:
此帖甚佳。
补充一点:PWM 是对‘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如果脉冲的宽度是按正弦规律变化(进行调制)的,前面加 ‘S’,称为‘SPWM’。

楼主:
谢谢周公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

楼主(2006-07-26):
怎么其他人也不指导两句?

网友B(2006-08-27):
我理解的:脉冲指电子电路中的电平状态突变,既可以是突然升高(脉冲的上升沿),也可以是突然降低(脉冲的下降沿).一般脉冲在电平突变后,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原来的电平状态.
请问什么是它的宽度和幅度?我的确是小小小菜鸟

网友B:
太深奥了,好象意思是把曲面等效成若干个宽度相等,高度不等的矩形.分的越细,得出来的越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有没有更通俗易懂的解说,本人不读过大学,理解实在有限.

网友A:
好东西!
就是图片太大版面不好看。

网友C:
东西不错,确实太大,看起来很不方便,缩小点,在弄的颜色单一些,看起来不会眼花

楼主(2007-06-07):
大家继续啊
多多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D(2008-04-14):
的确不错,希望以后这样的文章多多发表。

楼主(2008-08-15):
好的文章,大家要多多看。

网友E(2009-02-15):
测试PWM是从0%开始测还是从100%

网友F(2010-04-15):
原理分模拟和数字经行区别下更好!!!

网友G(2010-07-06):
原理分模拟和数字经行区别下更好

楼主(2011-03-31):
很好用的网络硬盘,华为出品。在没有优盘时一个不错的选择。容量5G,速度非常快! 注册地址:http://www.dbank.com/invite/3781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