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自由口和PPI切换

楼主(2006-05-25):
用224CPU,只有一个口,既想作自由口,又想做PPI,不过不是同时的。请问能在程序运行中进行切换吗?如何实现呢?切换的次数有限制吗?垦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把“RUN”拨到“STOP”那么就是PPI。如果你没有对它编程,它在“RUN”时也是PPI。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修改SMB30的值就是了

网友C:
在程序运行中不能进行切换

网友D:
在程序中设置sm30.0,置1为自由口,清零为ppi。

网友E:
SM30.0和
SM30.1
mm:协议选项00=点至点接口协议(PPI/从模式)
01=自由端口协议
10=PPI/主模式
11=保留(默认到PPI/从模式)
注意:当选择代码mm=10(PPI主设备),S7--200

叶帆工作室:http://blog.csdn.net/yefanqiu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可是在运行时只能切换2次,就再不能切换.不知是什么原因.

具体情况如下:PLC上电运行时,默认为PPI/从协议.在PLC运行时通过PLC端子切换为自由端口协议,在自由端口协议下发送一条指令后,PLC自动切换为PPI/从协议.然后再通过端子切换为自由端口协议,发送完一条指令后,PLC又自动切换为PPI/从协议.如果还要再发送指令,即使再转换为自由端口协议,指令也不能发送.

不知道为什么PLC在运行时,从PPI/从协议切换为自由端口协议后,指令不能连续发送?为什么PLC自动进行协议切换?并且只切换2次?

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恳请指教,十分感谢!!!

楼主:
秦龙和我碰到的现象基本差不多,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碰到过?是否有高手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