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LC500和2台PC dh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05-25):
    2台PC,一个1747-L532,用2个1747-aic,2个1784-pktx-d,用dh485如何通讯?中间的电缆如何联?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两个1747-L532各一个ID号,2个1784-pktx-d各一个ID号,一共4个ID号。用双绞线把它们串联起来。

网友B:
一块1784-ktx的钱足够把532升成551然后通过以太网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