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知道氯气对电路板的影响

楼主(2006-05-25):
请问由于事故原料在生产中分解出大量氯气,浓度不知道.3000平米的车间,呆不住人了.设备的不锈钢外壳全都变色了.直流调速和变频器先后全起不来了,请问是受氯气的影响吗?如是都是从哪几方面影响的?请各位师傅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谁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氯气溶解于水中(或潮湿空气)形成次氯酸,具有腐蚀性,对电器设备有极大的危害,氯气对人体也是巨毒物质。如果你车间不能解决氯气泄露问题的话,建议你立即更换职业!

网友B:
氯气是一种活泼的非金属单质,它不仅能跟金属、非金属等单质化合,还能跟水、碱发生反应。氯气极易容于水,反应生成次氯酸,具有强氧化性,可使颜料、有机物质退色,对呼吸系统有损伤。次氯酸化学式HClO,结构式H-O-Cl,仅存在于溶液中,浓溶液呈黄色,稀溶液无色,有非常刺鼻的气味,极不稳定,是很弱的酸,比碳酸弱,和氢硫酸相当。次氯酸遇光后反应生成盐酸和氧气。对设备的腐蚀作用显而易见。

网友C:
一次大战时,可以使用毒气.当时就是用氯气作毒气.

网友D:
危险,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