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华工控机的质量

楼主(2006-05-25):
    本人想了解一下研华机的质量现在究竟如何,我去年负责的一个DCS工程,三台研华工控机和一台服务器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其中一台在返修一次后半年又发生硬盘损坏、数据全失的事故。我今年负责的一个工程,甲方的意向仍是研华,而我实在不放心,希望大家发表意见,看究竟是选研华还是选戴尔。本人邮箱:XMJZ03@163.COM

网友A:
我公司的DCS系统现有17台工控机,使用两年多没有发现有什么硬件故障。生产地是昆山。

网友B(2011-09-04):
实话实说,现在的工控机还是不要用了,硬盘问题不是一次两次。不如普通的商用机。我们现在都是用DELL的商用机或者联想的商用机。好的商用机比工控机好多了。

网友C:
楼上的,是想降低成本吧!

网友D:
工控机的质量还是好于商用机,这是铁的事实,用过的人都知道的,工控机中还是研华的好一些,这是近些年,不知怎末的,工控机的质量大不如前了,希望与研华一样的工控机厂商应该还是在质量上下功夫,不要在其它虚的上面想办法,早晚会丢掉市场的,因为用户是不会掺假的,眼睛也是最亮的。

网友E:
工控机也经常出问题,我们就换过主板,还是研华整机的

说实话现在的质量还不如商用机,价格还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