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转盘的控制

楼主(2006-05-25):
控制新手
直径300的转盘
重量5kg
3个位置
每4秒转120度
速度1转/秒
在圆周上的定位精度0.2mm
请教:
如何选择控制方法??

网友A:
请看看下述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8217
圆盘24等分高速精确控制问题

楼主:
因为整部设备的体积比较小,比较薄,请问,要用什么样的传动方式,皮带可以吗?

网友B:
这样的要求,和24等分的控制,区别还是挺大的。转速低得多,动作频率也低得多,有个伺服电机就够了,不过,要在边缘保证0.2mm,大概需要分辨率高一点的编码器

网友C:
用同步带即可

楼主:
同步带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吗?
能不能用盘式饲服电机,哪个公司有生产这类电机?
如何实现对零?
用什么传感器检测工位是否有工件?
如果转盘上有电器,电线如何接?
有没类似的详细的案例?
新手,问题比较多,请前辈指导

网友B:
用皮带达到0.2mm,不太容易,但也不是做不到

盘式?如果用DD马达的话,好象安川比较多见,但这一点没有把握

伺服编码器自然有零位

谁知道你是什么工件,谁会知道怎么检测?

直接出来,前提当然是转盘不能一直转个没完。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类似的

网友D:
在转盘上开三个孔,如果有零件的时候,零件把孔遮住,用光电检测就好了。
转盘上有电器的话,也可以考虑用滑环,就和直流电机的电刷差不多吧。
其实,你的想法已经差不多了,找别人做过的来看,是不是要给自己壮胆?

楼主:
由于成本的原因,这个转盘要控制8000,最好6000以下,饲服会不会成本太高

网友E:
是不是在开玩笑,圆周上精度0。2mm。换算就是4秒左右。成本控制在8000元?同步带谁敢保证这个精度?用一个2000W以上伺服电机直接做转台?转动惯量够不够用啊?最好计算一下。况且2000W以上伺服好像也要8000以上吧。

楼主:
老宋兄,请问还有没其他方法可以在这个成本下实现,价格高了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B:
“是不是在开玩笑,圆周上精度0。2mm。换算就是4秒左右”
我算错了?我以为是4分的。大概是圆周的1/5000,所以用直接用2500线的编码器不太有把握。反正速度也很低,加个好点的减速机,用个小伺服,应该没什么问题。用同步带做减速机构,我感觉是把握不大,但是,用硬一点的皮带,张紧一点,也不一定就准不行。

网友E:
把精度降低,或许还有考虑余地。
我想我的精度计算是正确的,0.2*360*60/(300*3.14)=4.58秒
这个精度用减速机,可以讲没有一款减速机敢保证,同步带我是没有这个经验,我想也没有任何人有这个经验,这个精度除非用力矩电机,力矩电机哈哈。。。。光一个10000线编码器可能也要快8000拉吧。

网友F:
 100mhz:你好

直径300的转盘
重量5kg3个位置
每4秒转120度速度1转/秒
在圆周上的定位精度0.2mm

为你提供两个方案
一:  1.KDN-PLC  型号KDNCPU304-14DT
     2.KDN文本显示器
     3.  10000细分步进电机及驱动器
     精度0.0942MM,3000元以内(不包括机械部分)
二:  1.KDN-PLC  型号KDNCPU304-14DT
     2.KDN文本显示器
     3.国产伺服电机及驱动器
     精度0.0471MM,5500元以内(不包括机械部分)
 可直接传动减少误差
 注意同心最好买弹性连轴器
我们做过类似机械(转盘垂直放置)

可联系:
HRBELE@TOM.COM
TEL:0577-88668020
FAX:0577-88668020

网友F:
100mhz:你好
图纸与程序已发
请查收

网友E:
哈哈,又冒出一个哈尔滨宋工,不错阿,老宋家人丁兴旺啊,哈哈,而且图纸都出来拉,能不能看在本家份上,给我也发一份,学习学习。看看几千元级别的高精度转台是如何做出来的,老刘啊,你是不是也应该要一份啊,还有就是哈工大,303所这些做转台的,看看人家,几千元就可以,你们怎么搞的,浪费自己兜里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是不是应该撞墙拉。

网友B:
沈阳老宋:
一圈是360度,一度是60分,所以……

哈尔滨宋工:
用步进电机也确实原则上是个不错的主意,精度虽然不会真的达到 哈尔滨宋工号称的数值,但只要选好驱动器,应该能够用。不过,300的直径有点大,如果在边缘有一点阻力、推力什么的,对应的力矩就不小,个人认为,还是闭环把握比较大。3000还包括一个PLC和一个文本显示器,不知道电机是多大的?

网友E: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SORRY,出个大洋相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该我撞墙拉,哈哈。4分精度应该没什么问题拉。

楼主:
我今天一边吃饭一边想,怎么算也不可能是5秒啊.
老宋兄,如果这个精度,选什么电机,驱动,传动方式,才能在兼顾可靠性,合理的成本,而且比较薄

网友G:
路好象是错了,结构方案应再好好考虑下.

网友A:
对于固定转角运动的案例,分割器的例子还是值得注意的.
分割器动态演示:
http://www.tantzu.com.cn/imgaes/play.swf
http://www.chinatianwei.cn/yanshi.asp
http://www.tantzu.com.cn/indextz-ys.html#

网友H:
关键是选什么样的电机,电机我不是精通,我谨能提供绝对值编码器电子凸轮开关一体型作反馈的方案:
EasyPro-GAM60绝对值光电编码器电子凸轮一体型,每圈8192线,精度应在此足够了,RS485输出,同时提供8个位置开关点(可预设),开关进开关逻辑控制器。价格:小于3000。
用法:8个位置开关,1个低位1个高位,3个点的减速位,3个点停止位,开关信号输出.或可用RS485取连续信号(同时输出)。

EasyPro绝对值编码器传感器栏有资料下载。

网友F:
首先转台精度不高,约4.72角分
即>1/5000.
其次 转台不重5KG

边沿 推力或拉力应<5KG
边沿摩擦力 应<50KG(钢铁摩擦系数0.1)

PLC  晶体管输出型14点  600元
文本屏  600元
步进电机及驱动器(10000细分即每转10000个脉冲)1800元

精度360×60÷10000细分=2.16′

当然名牌大学教授做此盘研发费用少于20万不会做的,

我们是工程师不是教授
不能和某大学, 某某所 相比,我们是企业!

网友B:
“边沿 推力或拉力应<5KG”
这个是怎么得到的?

“精度360×60÷10000细分=2.16′”
分辨率可以这么算,精度是不能这么算的。

楼主:
分割器太笨重了,噪音也大
刘老师,这个“精度360×60÷10000细分=2.16′”有什么错?
如果用步进电机,出现偏位,如何对0调整?

网友B:
有什么错?
这样得到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网友E:
1,机构比较薄,好像有些麻烦,薄到什么程度?电机总是要有长度的,外形有限制吗?
2,哈尔滨我本家的方案可能不成,驱动器10000倍细分,每秒1转。上位脉冲频率应该是200×10000=2M吧,这么高的频率,上位机会是一个大问题。况且刘兄已经讲拉,精度与分辨率是不同的。精度不是那么计算的。
3,盘式的力矩电机肯定是不能用拉,成本不允许。
4,步进电机加一个减速机或许是一个方案,不过,我对步进电机一直没有好的印象,如果用步进电机,成本倒是可以控制,国产步进电机含驱动器也就是600-700多吧,1:5高精度减速机(3分以下的)大约3000多元(可以配57基座的步进电机)用10或20倍细分,估计能达到精度要求,步进电机这个我经验不多,你可以问老刘,上述价格的电机与减速机我到都有,可以卖给你,控制系统你可以用单片机做,原件成本大约1-2百元吧。
5,如果用伺服+高精度减速机可能是最好,进口200W/或400W伺服配一个精度3分以下1:10的高精度减速机成本大约7500多元吧,控制部分如果你不能自己做,我可以给你一个卡,没有界面,用拨码开关控制,或者用串口控制,大约500元吧。不过最好你能自己做,或者用我本家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其他人的东西,总之随你拉。不过电机加减速机这个东西是细长的,你的外形尺寸是不是会有问题啊。还有就是惯量需要计算一下,我计算你圆盘的惯量大约是
5×(300/1000)^2/8=0。0562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是有点怕拉,哈哈,如果对,那这个惯量还是比较大的,1:10减速需要200W以上的伺服,如果没有这么大,那就还可以便宜一些,减速机也可以选小一点的,大约6500元可以下来。
6,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同步带,将圆盘直接做成带轮,用一个大约1:5的减速比与步进电机连接,反正很便宜,你不仿先这么做一下,看看精度有没有问题,估计同步带用强度大一点的(进口的,内部带钢丝那种,)可能也能做到。

网友B:
"2,哈尔滨我本家的方案可能不成,驱动器10000倍细分,每秒1转。上位脉冲频率应该是200×10000=2M吧"
老宋啊,你好象又算(看)错了,哈尔滨宋工的意思是一圈一万个脉冲,也就是10K的频率就够了。我估计是打算用三相的电机。
另外,就精度部分,细分总会又误差的,不一定能将精度保证在一个分辨率上,不过,只要0.2毫米,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E:
哈哈,真是,原来细分还有这样叫的,我一直以为细分都是按电机整步做倍数分频关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I:
用普通的SENSOR和机械结构可以实现.
由于精度较高,圆盘上三个STOPPER是死的,下方是普通马达,中间是电磁离合器(断电抱死),你可以再认真考虑一下.

楼主:
http://www.suc-tech.com/pansm.htm
这个网站的几个盘式交流饲服电机能不能满足要求,厚度在100以下

老宋: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哈尔滨宋工:
你的电机安装以后能不能做到100以下的厚度?

DOUGHTY:
这样做精度不高,而且磨损很快

网友J:
何不采用机械丝杠的方式呢?400-500瓦的伺服电机,去冬丝杠,丝杠在驱动"300"转盘下的齿轮,精度和力矩都可以达到要求,成本也低了,马达的安装空间也有了。

网友B:
盘式交流饲服电机就别想了,你的预算肯定不够。

网友K:
   对于不用减速箱,单用步进电机,按100mhZ的条件,而不失步,本人有点怀疑。
    本人于2005年成功做了6台(已正常运行9个月),直径400的转盘
重量10kg
1-100个位置任意设定。
每2秒转1工位单方向旋转,
速度0.3-0.5转/秒
在圆周上的定位精度0.2mm
减速箱50倍。
转轴加机械刹车带消除齿轮间隙。
不含转盘6000元/套(广东省内),包括:

介面OP320
台湾永宏PLC14点
行星齿轮减速箱
5相步进电机及驱动器
中山市小榄镇灵电商行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东5号2楼
电话:+86-760-2113492 2111126
www.lingdianplc.com

网友E:
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电话:024-23286338  13840146961
你所讲的盘式电机老刘已经告诉你拉,刘板主说得没错,你的预算用盘式电机是不够的,不过我倒有一个直流的盘式电机,配减速机可能能适合你,问题是减速机成本也很高啊。好的减速机不比电机便宜,况且所谓的盘式电机都是直流电机,直流伺服电机价格不会低于交流伺服,电机也许不贵,配上编码器,驱动器就贵拉。

网友B:
"电机也许不贵,配上编码器,驱动器就贵拉"
不把这些东西配上,还能算是伺服吗?

楼主:
刘老师,究竟什么方案成本最低,而且能基本满足要求,已经被客户砍了很多次价了

网友:
只对编码器而言,分辨力也是精度地至少2倍甚至十几二十几倍以上,更不论传动机构了地变比并非定值
精度:测量值与实际值地符合程度,而且是在一定地范围内,就是说在大位移测量中,提精度是要在一定位移前提下
不知我说地对否

网友B:
我觉得步进电机成本应该是最低的。不过,我没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没有绝对把握它不会丢步,但是如果没有其它阻力的话,感觉上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哈尔滨的宋工有类似的经验,他应该是有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