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06-05-25):
我在打开一个CPU315-2DP的程序,打开硬件配置时遇到如下问题:
 CP343-1 模块为一个黄色的小问号 ,双击后任何参数不可设置,其他模块没事,
 我也找不到CP343-1 这个模块,请问为什么?

楼主:
知道了,没有装NCM ETHERT。装了后就好了,但是在CP343-1 设置中的GENERL--BANKPLANCE MPI ADRESS 是什么??

楼主:
请指教
在CP343-1 设置中的GENERL--BANKPLANCE MPI ADRESS 是什么??

网友A:
我说大哥,CP343-1里面没有MPI Adress这个参数哦,我的343-1型号是343-1EX20-0XE0,你的343-1具体型号能告诉我么?

MPI ADRESS一般是Profibus总线地址

楼主:
6GK& 343-1EX11-0xE0  V2.0
您留个邮箱地址.我给您寄过图片去,我还不会上传

工控啊!

网友:
GENERL--BANKPLANCE MPI ADRESS

是指CP343-1连接CPU的MPI地址,一般默认就可以了,然后设定以太网参数即可!!

楼主:
hylotu,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谢谢两位的帮助

请问在组建工业以太网时(普通网卡),在配置完"Station Configurator"后,在Step7中配置的工作站PC station,是要和所编写的PLC在一起吗(比如:opc_pc station,SIMATIC 300(2),SIMATIC 300(2)在同一个项目中吗?
还有要激活cp343-1中的IP Address,不论几个站IP均一样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