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ACS800 负荷分配

楼主(2006-05-25):
大家好!
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家造纸厂,纸机传动是用ABB-ACS800变频器做的,其中有个分部负荷分配怎么也做不好,三台变频器做负荷分配:其中一台220KW,一台132KW,一台55KW,在进行负荷分配时,132KW的要么超负荷,要么一点负荷也加不上,改了降落速率也不能均匀的进行分配,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网友A:
能否说得再细些?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三台电机同时拖动一条网子,按说应该可以调节负荷分配或者最高转速,使三台电机的负荷均匀分配,现在就是132的那台不能参与,要么一点负荷没有,要么就是承担全部负荷,调不均匀的

网友B:
有没有用主从功能呀,用主从吧,从机用转矩方式。

网友C:
把前一级负荷送给后一级做力矩控制.

楼主:
现在就是用的主从功能的,220KW做主机,其他两台做从机,从机是用的转矩控制,其他的分部也是这样做的,可以分配,就这个分部不好用,并且其他有的分部也并不是和容易调,请问还有其他比较好的负荷分配方案,我们现在是从变频器里面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