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同步电动机

楼主(2006-05-25):
     建议谈谈同步电动机极其控制部分。

楼主:
     同步电机和其它电机一样,工作是可逆的。它既可作发电机之用,又可作电动机用,同时还可作专门发出无功功率的补偿机用。
     所谓同步电动机,是其转子的转速n和供电电源频率f保持下列关系:n=60f/p          p__电机的极对数
     同步电动机的特点:
     1.功率因数可以是超前的  通过调整同步电动机励磁电流,在超前的功率因数下运行,有利于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
     2.运行稳定性高  在超前的功率因数下运行的同步电动机,其过载能力比相应的异步电动机大,而且,异步电动机的转矩与端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而同步电动机,如果它的励磁电流不受电网电压影响时,其转矩只是随端电压的一次方成正比,故同步电动机的运行稳定性较高;
     3.转速不随负载而改变
     4.运行效率高  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低,因此效率也低。而同步电动机效率较高,尤其低速同步电动机的这一优点更为突出。
     同步电动机主要用于拖动恒速运转的大型机械。

网友A: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