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软件里好向没有USS程序块 是吗,在哪里找呀

楼主(2006-05-25):
S7-200软件里好向没有USS程序块 是吗,在哪里找呀

楼主:
请问怎么安装

楼主:
下面引用由水煮花生在 2006-5-27 22:36:00 发表的内容:
  下载,添加
--------------------------------------------------------------------------------------------
   添加会,只是不知道在哪里下载。能分享吗?

网友A:
什么是USS程序块啊,菜鸟不懂,请高人指点.

网友B:
USS库下载: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997

网友C(2011-08-25):
uss是一种通信协议

通过Uss协议这个功能块输出控制字等功能

网友C:
比如用200控制变频器。有个通信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把协议复制到200的库里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