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西门子6RA70在直流调速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6-05-26):
590,6RA70目前在我国直流调速系统中用途最为广泛。590应价格便宜和功能齐全,在直流调速系统中占据了一定的市场。而6RA70较590算是高一个层次的产品了,所以大型系统中用的比较多,谁叫西门子是工控系统中的老大呢?价格,性能比590高是理所当然的了。 590,6RA70调速器在硬件方面的原理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由控制板(也可叫面板,控制卡),电源板(包括十二路触发电路),电枢.励磁模块,励磁触发电路,底座等组成。基本运行参数跟任何调速器都一样,只要把电机铭牌上的电机参数,反馈方式设一下,电机就可以转起来。所以在简单的工控系统中,两者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些大家都可以在590,6RA70的说明书中看到。那么这两种调速器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想最能说明两者区别的可能就是组态了,组态最经典的当数卷径计算了。 一 我们先分析一下590卷径计算是怎样的。 直径运算
圆周 = πD或者线速 (S) =卷轴转速(ωr) x D 因此,D = S/ωr 即,D ∝ 线速(S)/ 卷轴转速 (ωr ) 因此,不通过web,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两个速度来运算卷轴直径。 锥度运算 此功能块的目的是分析直径的张力给定。 参数描述 锥形给定(TAMPERED DEMAND) 范围:XXX..XX% 指张力设定值上的锥度运算的输出。 总张力给定(TOT.TENS DEMAND) 范围:XXX.XX% (总张力给定)这是本功能块(总张力给定)的最终输出,它可以被连接到框图上相应的点上。 锥度(TAPER) 范围:-100.00 到100.00% 它定义了直径变化条件下张力给定信号的锥度量。当锥度为正时,张力给定在直径增加时以双曲线形式降低。 张力设定值(TENSE SPT) 范围:0.00 到100.00% 这是所需的张力设定值。 张力调整(TENS TRIM) 范围:-100.00 到100.00% 这是调整形式下的附加张力给定。
双曲线锥度张力 锥度功能块根据下面的方程式提供双曲线锥度张力。
转矩运算 此功能块用来分离电机电流给定并根据卷轴的旋转方向使用适当的电流限制钳位。 参数描述 正电流钳位 (POS. I CLAMP) 范围:0 到549 正电流钳位输出目的。默认为没有连接。 负电流钳位 (NEG. I CLAMP) 范围:0 到549 负电流钳位输出目的。默认为没有连接。 转矩给定(TORQUE DEMAND) 范围:-200.00 到200.00 这是功能块的转矩给定。 张力使能(TENSION ENABLE) 范围:见下文 启用时,适用转矩给定。禁用时,转矩给定为0。 0:DISABLED(禁用) 1:ENABLED(启用) 过卷(OVER WIND) 范围:见下文 启用时,选择“过卷”,就是说转矩给定被施加在正象限(正电流钳位,标记编号.301)。 禁用时,选择“欠卷”,就是说转矩给定被施加在负象限(负电流钳位, 标识号为48)。 0:DISABLED(禁用) 1:ENABLED(启用) 功能描述
大家可以从上面的三个框图中分析到590是怎样卷径计算的,不过比较西门子6RA70起来有点抽象,因为590所有的计算都是内部计算,不象6RA70那样一步一步的逻辑计算,直到结果为止,所以参数比590多很多,590具体的标准组态如下: RAMP O/P DEST 309 DIAMETER 420直径 TAPER 128锥度 串行线路 POS I 301正电流钳位 NEG I 48负电流钳位 TENS+COMP 432转矩给定 A5-------439张力给定 LINK1: 62-----437未滤波的速度反馈--------直径计算/卷筒速度 LINK2: 498------424线速度设定值-------直径计算/线速度 LINK3: 5------498斜坡输入-------线速度设定值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简单的。 二 6RA70的卷径计算 因为这个卷径图比较大,所以复制过来时比较小,大家看时可以放大看,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组态图就非常简单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从给定的线速度和角速度通过一定的加减乘除和一定的逻辑比较计算,然后得到卷取的最小直径,同样通过张力的给定以及最小直径通过各种计算器,算出张力的实际输出。这样看起来就通俗易懂了。
用到的标准基本参数如下: B135:线速度8-69(K9160) U160-K3005 U161-1 U162-200MS B135:角速度8-69(K9161) U163-K166 U164-1 U165-300MS B130:线速度调整8-66(K9151) U151.1-K9160 U151.2-K409(P409) B130:角速度调整8-66(K9432) U151.3-K9161 U151.4-K410(P410) B131:直径变化率8-67(K9146) U146.1-K9151 U146.2-K9432 B137:最小角速度阀值8-71(B9170) U197-K166 U198-K9186(2.00)U199-0.10 B206: 直径复位8-104 (B9195) U370.1-B9170 U370.2-B3109 B137:最小直径阀值8-71(B9173) U200-K9146 U201-K9187(35.00)空筒直径 U202-0.10 B151:最小直径判断器8-76(K9212)U244.1-K9146 U244.2-K408(P408)空筒直径 U245-B9173 B150:直径复位8-76(K9210)U240.1-K9212 U240.2-K3004直径复位值 U241-B3109直径复位 B165:直径输出斜坡器8-86(K9236)U300-K9210 U301.1-B3109 U301.2-B9195 U302-150S U303-150S B134:直径限幅8-68(K9176) U175.4-K9236 U175.5-K9174 U175.6-K9175 U176-K9174(100.00) B130:张力计算8-66(K9430) U150.3-K3003张力给定 U150.4-K9176实际直径值 B131:张力修正8-67(K9142) U145.3-K9430 U145.4-K407(P407) B150:投张/切张8-76(K9211) U242.1-K5切张张力 U242.2-K9142投张张力 U243-B3101 N733 1。控制字B3100-B3115 2。速度给定K3002 3。张力给定K3003 4。初始卷径设定值K3004 5。主机实际速度K3005 N734 1。状态字K3020 2。速度反馈K167 3。电流反馈K116 从上面比较起来,各有各的优点,那 就要看用户自己的选择了。

楼主:
<!--图片标记6--><!--图片标记1--><!--图片标记2--><!--图片标记3--><!--图片标记4<!--图片标记5-->-->

楼主:
管理员,怎么我上传的图片一个也打不开啊,

网友A:
XXB1205:我是分别用文本文档下栽文字,图片另拷一文件。再用WORD把二责合起来打印。还有别的方法吗?
徐工:QQ有视频吗?

网友B(2006-12-07):
XXB1205:

   用西门子6RA70做卷径计算,是不是需要工艺板(如果要,工艺板的型号是什么?),你的上传的西门子卷径计算图片不清晰,我在功能块上找不到这些图.能否给我发邮件chensiry@sina.com,先谢谢了!

网友C:
这么好的论题怎么没有人跟?等我看看后再来讨论!

网友D:
再详细点啊

网友B:
 XXB1205:关于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卷径计算,你可不可以给个公式留在你的论坛上.

网友E(2008-05-10):
对6RA70的卷径计算我一直不知道怎们做,现在明白点了,谢谢,可惜功能图太小了,一点都看不清,放大就模糊了,楼主能不能做个附件发上来啊

网友E:
楼主,能把6RA70的卷径计算功能图发给我吗,邮箱hongxt015@yahoo.com.cn,不胜感激。

网友F(2014-04-12):
楼主,6RA70的卷径计算功能图太小了,一点都看不清,放大就模糊了。能把6RA70的卷径计算功能图发给我吗,邮箱SNWXFCELJQ@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G:
看上去很高深的样子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