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6-05-26):
请教,一台变频器能否控制多台电动机的软启动吗?当第一台启动后其输出频率为最高频率45HZ时要切换到启动第二台时,要怎样实现,第一台能直接断开变频器与电动机的接触器吗?断开后其电动机可以直接转为工频控制吗?是否会引起变频器过流和电动机故障?

网友A:
我觉得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动机的软启动是可以实现的,可以用PLC来实现,也可以直接用继电器线路实现,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B:
像上述情况变频器的容量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