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日立变频高手!!!!

楼主(2006-05-26):
各位日立高手:
    我这里有一台日立L300P75KW的变频器,通电不运行时正常,变频器一启动,频率一上升的时候,就报E23.4或E23.6,变频器能够复位,也能够初始化,开始我认为是GA板与IGBT板的联结问题或扁平电缆的问题,但我都 试了,还是报警!我查了一天也没查出毛病!!!!请教个为老师!!!提前谢谢了!特别想请教一下李老师与瞿老师!!!

网友A:
如果您能确定扁平电缆FFC以及两边接头完好的话,将IGBT板换掉!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主基板的问题,但E23问题很多,电源板也有可能。我这次刚碰到有一台是CPU板的问题。你是那里我,我可以帮你修理。025-85366937  章叶忠

网友C(2007-05-03):
走过,路过,错过。

网友D:
13181000531可帮你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