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6se70变频器面板正反转控制参数如何调整

楼主(2006-05-26):
我处有一台西门子6se70 18.5kw变频器,mop面板正反转控制钮无反应,请问参数如何调整,多谢!!

网友A:
是不是设定了禁止反转

网友B:
先看看你的控制字吧,可能控制字根本就没有用。

网友C:
看看你相应的571和572的设置.

网友D(2007-02-13):
p571=6
p572=7

网友E:
功能图一看不就行了

网友F:
看看你的设置是面板操作还是端子操作..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G:
看看这个地址: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9250

网友H:
恢复出厂值应还是面板调速面板启动。或者P443=58,P554=5,P573=8,P574=9

网友I:
   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支持电话:800-810-4288

网友J(2007-05-25):
P571:用于选择读入发出正方向旋转指令(控制字1的第11位)的开关量的BICO参数.
P572:用于选择读入发出负方向旋转指令(控制字1的第12位)的开关量的BICO参数.
P573:用于选择读入增加电动电位计指令(控制字1的第13位)的开关量的BICO参数.
P574:用于选择读入减小电动电位计指令(控制字1的第14位)的开关量的BICO参数.

网友K:
注意所设的参数组要和当前用的参数一致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