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7-L532和2台普通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05-26):
1747-L532和2台普通PC通讯的问题?

那种方案作合理,请各位大虾指教。 用1761-net-eni会影响通讯质量吗?

网友A(2006-07-26):
L532可以直接用以太网啊。

网友B:
net-eni应该是一格廉价而可行的方案,DH485成本太高。但是net-eni通过串口转的,速率不可能太高,但是1747-L532只有16K的内存带的点不应该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