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程序高手请进

楼主(2006-05-26):
以上程序使用的AB的SLC 5/03 CPU,当CPU由"PROGRAMME模式"进入“RUN模式”时,B3:1/0会由OFF变为ON,可是计数器C5:0为什么不计数。

网友A:
什么也没有呀

楼主:
刚才没有及刷新出来,请熟悉AB程序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计数器是一个上升沿计数,当使能位从0变1,计数器加或减1。你使用S:1/15第一个扫描周期就是1,第二个扫描周期为0,属于下降沿,故计数器不计数。

网友A:
你可以把第一句程序的S:1/15的常开点换成常闭点试一下,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lastac的答复!
另外我想问一下lastac,您对AB的通讯指令MSG熟悉吗?

网友A:
那时相当的熟悉了。有问题发邮件lastac@vip.sina.com.

楼主:
我使用的是AB的SLC 5/03 CPU
那请问lastac
(1)AB的MSG指令除了用于CPU与CPU之间通讯,是否还可以用于与变频器通讯?
(2)对于SLC 5/03 CPU来说,MSG指令是不是只能通过DH485通讯口与其他CPU通讯?
(3)如果MSG通讯指令可以用于与变频器通讯,那其他公司的变频器能否与AB 的SLC 5/03 CPU通讯,MSG指令对变频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A:
看来你对通讯不甚了解:
1、两个设备之间如果要通讯,设备物理层必需一样,比如同为485总线、DH+总线、Controlnet等等;
2、两个设备之间如果要通讯,设备通讯协议必须一样,比如同为MODBUS、DH-485、DH+等等
上述是最基本的条件。

楼主:
两个设备之间如果通讯,设备物理层必须一样,
但是两个设备符合的协议不一定一样吧!比如台达的PLC的协议为Modbus协议,而西门子MM420变频器的协议为USS协议,台达的PLC和西门子MM420变频器均有485通讯口,台达的PLC可以使用RS指令按照USS协议的格式发送数据给西门子MM420变频器,从而控制西门子MM420变频器。

网友A:
呵呵,你好象对通讯协议必须一样还有什么异议?用过可编程的PLC端口没有,比如S7-200或SIEMENS CP341?你试想一下,如果上面发一帧数据,下面根本不认识,你能通讯上么?无论你用RS指令什么的,你发的数据必须让下面设备能解析,下面设备上传的数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是通讯协议,知道么?

楼主:
对呀!我就是想问你一下,AB的SLC 5/03 CPU的能否按照下级设备的协议格式发送符合下级设备协议格式的数据,从而实现对下级设备控制。假设下级设备具有DH485通讯口的话。

楼主:
SLC 5/03 CPU的CH1通讯口只能发送符合DH-485通讯协议的数据?

网友A:
SLC500系列CPU上的端口是是不可以编程的,如果你非得要这样通讯,你可以联系AB供应商,买PROSOFT公司卡件,PROSOFT为AB公司提供通讯卡件。我用过MODBUS卡件,性能还是可以,不过编程有些复杂。

楼主:
非常感谢astac的答复。本人对AB PLC的通讯不是很了解。以后有问题在向你请教

网友A:
我现在已经不搞技术了,不过因为以前一直搞这行,还能记住一些,如果我明白的地方,我一定可以相告。以后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B:
S:1/15只在上电启动时接通一下,运行时断开不再接通。你当然得不到计数值。

网友C:
我的理解这样可以计上了哦?

网友C:
我的理解这样可以计上了哦

楼主:
谢谢我爱我家的答复。以后有问题在向你们请教。

网友D:
s:1/15只有一个扫描,然后断开。C5:0,当然在扫描期间计数,而在扫描后,无计数。而B3:0/0则是L锁定指令。只有在复位时可以断开。

网友C:
上边的这段程序我刚才用模拟器模拟了,结果没有问题!

网友E:
上面的程序用在什么地方啊??S:1/15状态文件只有一个扫描,随后就断开了~~那你要记数满10000要等多久啊

网友F:
healt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4 16:33:00
    上面的程序用在什么地方啊??S:1/15状态文件只有一个扫描,随后就断开了~~那你要记数满10000要等多久啊

----------
可能是记录CPU 开关机次数的.

网友E:
to lly:我在我公司所有的设备上都看到和这样类似的程序~~~可能就像你所说的是记录CPU开关次数!!

网友G(2006-07-03):
如果那个变频器是支持DeviceNet的话,通过DeviceNet应该是可以用MSG指令的,至于那个什么PROSOFT公司的卡件可能用不着MSG或着根本就不能用MSG指令来通讯。比如基于logix5000的MODBUS通讯模块MVI56-MCM模块好象根本就用不上MSG指令。MSG指令基本上用于控制器与控制器之间的通讯,或者控制器与支持DNET或CNET等网络的设备之间的通讯。说的不对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H:
S位不是初始化扫描位么?只执行一次

网友I:
用一个工业网关将AB的ETHERNET/IP协议转换为MDBUS主站,即可不编程实现网络互连,数据互通。

来自欧洲的ANYBUS工业网关,可以轻松实现任意两种工业网络或总线协议间的互转互联。
ANYBUS COMMUNICATOR-串行至现场总线和工业网络的网关
串行接口 RS232/422/485
支持12 种工业网络
串行协议支持Modbus-RTU/ASCII
易于设置和安装

ANYBUS-X - 联接任意两种现场总线或工业以太网
现场总线至现场总线
现场总线至工业以太网
坚固的工业设计
易于设置 (无需编程)

现场总线至现场总线和现场总线和以太网网关在两个不同网络之间映射数据。使用双Anybus 接口模块可支持超过150种不同的组合。

串行至现场总线和以太网网关将I/O和参数数据从Modbus-RTU主站或 ASCII串行协议映射到现场总线或以太网

ANYBUS工业网关相关资料请参见以下网址:
http://www.shemt.com/product.asp?classcode=104101

网友J(2006-08-18):
我倒 s1/15 地球人都知道 程序第一次扫描会ON 之后变为OFF 试问CTU怎么会计数呢

嘿嘿,是的

网友:
s1/15是PLC上电开始时执行一次的脉冲,往后就出于复位状态了。

网友K:
这段程序是用做判断PLC重新启动的次数的

网友L(2006-11-25):
计数器是用沿触发的俄

网友M(2007-03-03):
好多高手哦

网友N:
不错,现在还没机会接触AB的,听说不错!

网友O:
B3:1/0为ON时和CUT没关系

网友P(2008-07-21):
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现在可以考虑类似的产品来解决了!

网友Q:
 很多说的不知道者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