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内高手有关这个装置的动力和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06-05-26):
请教行内高手有关这个装置的动力和运动控制问题,不知您可否帮我一起完成动力和机械运动控制部分? 此装置总体来讲分为二个部分: 1.主杆1条(管状,直径6CM,长度为2M); 2.支杆2条(管状,直径4CM,长度为1M);运动步骤: a.主杆和支杆的初始状如后:"======"; b.打开后,二条支杆以主杆的两端为支点,并向上呈90度伸展,并与主杆垂直,伸展后其形状如"|_____|"; c.二条支杆同步向上延伸,延伸后,其支杆总长度变为2M; d.伸展完成后,2条支杆向同一方向继续运动(向侧翼方呈90度运动),其形状: | /   | /  |/____|/ e.全部运动过程结束. f.之后就是与伸展运动步骤相反的"复位" 还原.  要求: a.其整个运作完成时间在30秒以内; b.支杆所承受的力度在20KG左右; c.其主杆和支杆为金属结构; d.动力部分是选 液压 还是 电机? 我的联系方式:QQ:185252422  13542540734   Jason_1688@163.com

网友A:
这样表述就清楚多了,你的这个动作是重复实施的吗?

网友B:
这个设备是不是在生产线上做物料输送用的?

楼主:
一楼的朋友,这个动作不是重复实施,只是间接性的通过遥控自动控制完成一次全部动作,然后再复原即可.而不是连续性的伸展--复原--伸展--复原.

网友C:
谢谢你的邮件请问继续运动(向侧翼方呈90度运动),其形状:
  | /   | /
  |/____|/
是往右方向还是往垂直?与纸面运动?,是平面运动还是空间运动?。
杆件伸缩机构应该好设计。转轴铰点如果为平面相对用双伺服电机加减速器可以,但不知电机和减速器选型能否满足你的空间需要。

楼主:
你好,是往垂直方面,这上面表述不太清楚.我所说的侧翼方是指与主杆呈90度,并且与支杆未继续运动前也呈90度角.  您所说的造价贵吗?因为这个东东是民用的,体积越小越好,造价越少越好.请问怎样与你联系?

网友C:
你好
那2条支杆向同一方向继续运动是要求与主杆一起转动??还有转动有位置要求吗?如转动60度到位后再逆转复位?

网友D:
动力感觉电机比较好,液压的体积大,定位差。而且转向后还要向上伸,液压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