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PLC机器之间怎样连机啊

楼主(2006-05-26):
PLC机器之间怎么样连机啊?
请详细说明

网友A:
楼主先详细说明一下你的Plc型号,想要做什么

网友B:
用通讯模块,看你用什么型号的了。
高维科技

网友C:
主要看PLC是不是支持此功能

楼主:
我的PLC是三菱的
怎么样和其他机器连接
另其能分级工作

网友D:
看模块,看具体的型号,选择不同的总线。
芯舰数码工作室
QQ: 308955632
MSN: sysdsn@hotmail.com
Email: sysdsn@yahoo.com
Web: http://www.sysdsn.com

网友E:
化蝶飞: 我的PLC是三菱的
怎么样和其他机器连接
另其能分级工作
楼主写得也很模糊!不知道具体意思!
我们给客户做过工厂设备联网监控!就是FX系列PLC用CCLINK模块!

楼主:
谢各位啊
你们有类似的软件吗

楼主:
谢各位啊
你们有类似的软件吗
能给我邮一份吗?

网友A:
我们连你的plc型号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