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懂美国AB公司PLC的吗)

楼主(2006-05-26):
这几天工厂里来了台美国机器,是用用美国AB公司PLC的.没有电路图,PLC显示CPu Fault
PLC电源和开关电源都是好的,请教下还有些什么可能情况,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得CPU型号是什么?

楼主:
slc 5/01

网友A:
那你监控S:6的内容,看故障代码是多少?

楼主:
以前搞三菱的比较多,这一类第一次接触,希望多多指点下

网友A:
那以后有三菱的问题就找你了。你的MSN是多少?

楼主:
晕,这几天才过来,还没有编程软件啊.中午去下载个软件
CPU fault还可以监控吗?

网友A:
可以监控的,三菱的PLC也可以通过监控特殊寄存器来查看他的错误信息呀!

楼主:
哦,谢谢,请问那里有AB公司的数据端口线买啊,现在我是什么也没有

楼主:
可以留下个联系方式吗?
我找到了再来请教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还是寻找AB的代理商吧!

楼主:
我在公司里的电脑是不能上网的,你可以联系我的QQ:232386000

网友A:
dulixing2828@yahoo.com.cn

网友B:
我是安徽AB办事处的,具体情况可以和我联系yxs@witjoint.com

网友C:
显示 CPU fault , 表示 你的程序有问题 ,或者 你程序的硬件配置跟 实际的模块不符合。

网友D:
像三楼说的,看看故障代码,估计一般情况是,模块不匹配,接触不良,输入输出电压等级不对(包括模拟量模块),还有模拟量值过大而溢出错误。我在现场还看到过一个现象,电源不稳造成瞬间电压过大报错,但断电后可以恢复。

网友E:
cpu电池没电了,里面的程序及配置丢失了(主要是配置)。
恢复:
1、软件:rslogix500+rslinx2.4以上+相应的授权;
2、全功能串口线;
3、原来的程序;
4、下装后即可恢复。

网友F:
你在哪里可以跟我联系yipinh@126.com

网友G:
5/01的端口是DH-485从站接口,跟电脑连接需要1747-PIC转接。我曾经解决过客户类似问题(干冰机)。我在西安,如需要帮助可联系。

网友H:
CPU是不是有个钥匙插口?插入钥匙打到停止后,再打到运行,多试几次。也就是说让CPU重新启动试试。

网友I(2006-08-02):
楼上说的好,肯定是这问题.

网友G:
5/01没有钥匙的!

网友J:
CPU的下部份有型号,型号是多少?

网友J:
有电脑可联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