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unity冗余配置

楼主(2006-05-26):
请问用unity怎样进行硬件冗余设置,CPU位140CPU43412A,请各位大虾给予指点

楼主:
请问该热备功能套件需要单独安装吗,还是装完unity就有了,
现在硬件部分没问题,主要是unity软件如何进行硬件组太

网友A:
140CPU43412A在unity底下是不能热备的,unity的热备只能用140CPU67160来完成,不用安装独立的热备套件,这个控制器中已含有一个负责两个控制器之间通讯的处理器,控制器的面板上含有热备通讯交换数据用的光纤口。

网友B:
这个CPU只能用CONCEPT热备,用UNITY PRO是不能热备的.而且你选的也不是UNITY 43412U才是UNITY,如果要在UNITY PRO使用必须刷一下硬件

网友:
这个用Concept呀,Unity下有专门集成热备单元的模块啊,但个人感觉那样反而增加不可靠性了。

网友C:
施耐德有点过分,CHS 210 00价格狂涨啊!!

网友D:
不要放烟雾弹,CHS21000价格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