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

楼主(2006-05-26):
单相电机方向反了,怎么调整?它是有两个绕组(一个是起动、一个是运行)还有一个电容 ,有的还有两个电阻,

网友A:
将电容串到另外一组绕组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单相电动机有三个抽头,首先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值,电阻最大的两个线头之间并联电容,另一个线头(公共端)接电源的一端。然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公共端与接电容两端的线头之间的电阻,阻值稍大的一端接电源的另一端,绝对一次性接正转,若要想改变方向,将接电容一端的电源线改接为另一端即可。

网友D:
请问楼上的:一般的启动绕组的阻值比运行绕组的阻值要大一点,那互换后对电机的运行参数有影响吗?

网友A:
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E:
只出三个头的单相电机一般情况下是没法改变转向的,别墅所讲方法是不可行的,他将主、负绕组改变了。(特殊电机例外)

网友F(2010-05-21):
单相电机,有2个电容 。应该怎样接

网友G(2010-09-01):
我认为嘻嘻哈哈说的很好!出线只有3根的其实电机的方向已经定死了!将主绕组和副绕组对换是可以改变方向,但是电机的工作参数变了,有可能烧电机!输入功率是一样的,而输出的力矩就很难说了!

网友H:
启动绕组调个180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