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压400V和380V有区别吗?

楼主(2006-05-26):
今天看见有一台设备铭牌上写"电压:400V-480V",那这台设备可以接380V电源吗?

网友A:
那可能是欧洲的设备吧,那他的额定电压应当是440V+-10%,380V嫌小些,一定要用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顶多低压抱警出力不够什么的..

楼主:
青岭笑傲生,是欧洲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B:
380V时的电动机输出力矩可能会不足!!

网友C:
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D:
大陆电压:380+ -10%,帮忙算一下,是50hz吗?

网友E:
我用过两台英国产的电机,额定电压415V,刚开始用380V的电,启动时间很长,电机发热严重,用不了多久就高温报警,后来将电压升到415V,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F(2007-07-30):
电源电压415V,50HZ,电机380V,50HZ的,可以用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陈林在 2007-7-30 8:02:00 发表的内容:
  电源电压415V,50HZ,电机380V,50HZ的,可以用吗?
--------------------------------------------------------------------------------------------
可以的,注意电机的散热就是了。。

网友H:
400V是标准的电压,到2008年后将要统一为400V.

网友I:
把低配的电容多开几个就有410V了

网友J:
电压低了点,电流大了点,注意散热和保护就可以用 的

网友K:
只要频率一样就没有问题,变压器400V/220V或者600/400V,其真实电压都达不到400,都是380左右.

网友L:
产品名牌上的电压往往是该产品电压的上限,一般在使用中不要超过盖上限或规定的范围,当然允许上下有一定的幅度可变动的范围。比如中国的低压电器设备使用允许范围是+5%;-10%,如380V的电气设备可以在350~410V的情况下应用。在电压不符的情况下,一般的原则是,名牌上的电压高于电源电压在试用中不会出问题,但电压不能相差太多。当然通电后测量负载电流,就更放心了。

网友M:
  可以使用,在下限范围之内

网友N:
400V-480V"?
应该没有这么大的使用范围

网友O:
不能使用,电压,频率都不一样